[办公] 英雄616plus钢笔拆解

楼主(2021-01-30):
英雄616钢笔,经常听人提起,价格便宜,于是就买过两支。
价格虽然便宜,与200多的英雄100相比,有几个独有的特点:
1.笔的整体形状完美,握起来舒适;
2.整支笔徒手好拆,可玩性还不错,换个金尖可以提升手感;
3.插拔笔帽有卡入的手感,暗尖钢笔中算是很高级的设计吧,反正英雄100很糟糕。
4.完美适配百乐墨囊,替换原来的挤压上墨,也减少墨水下蛋情况。

手里的616换了永生601的金尖和毛细;还有不满意的就是笔杆笔握的材质,塑料还是不及树脂的。
也就是这次又入了一支英雄616plus的原因,材质升级了,树脂的笔杆和笔握。

主角英雄616plus钢笔,材质升级了,但是笔杆的合模线很明显,自己用抛光条处理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就拆开看看吧,笔握用50度温水泡十分钟,差不多就可以拧开了。笔尖用胶皮可以拔下来。

下面就遇到难题了,笔舌很紧拔不出来,感觉又很脆弱,应该是从前面拔出,只能孤注一掷了。

方法没错,就是从前面直接拔笔舌,这个设计的不好,不小心拔断了就废了。

616plus与传统616来个对比,笔握、笔杆、笔帽还是通用的。

近距离看一下总成的设计,透明的连接件里面粘了一个黑色的套管,笔舌毛细是一个整体。

网友:
英雄都用过好几个型号的,616算是便宜又大碗的了

网友:
小时候,用过很长时间钢笔,那种年代感很是特别

网友:
在京东买了6支329特细,目前试了两支,都很好用!

网友:
去赶紧抽笔筒的钢笔看一下, 还真的一样, 我的经常会干怎么回事, 不经常用,偶尔用一下.

网友:
零几年初中用过,英雄牌质量比普通好些,普通笔头是耐磨不锈钢,高端笔头有铂铱合金,,蓝黑墨水不容易堵,好像是红墨水和蓝墨水小分子成分,,黑墨水容易堵,里面是碳素成分较大分子。

网友:
换墨囊当年没有这么高级的。其他全拆过。小管换玻璃管也干过。前面不好拆,印象中前面是有胶的,设计就没打算你们拆

网友:
现在是不是没有那种带胶皮,按压吸墨水的钢笔了?

网友:
上班以后买过一支,有电脑后写字量大大减少,就改用中性笔了。

网友:
好好,看了帖子我才知道这种笔还可以使用墨囊,我一直在用吸墨器吸墨。

网友(2022-08-11):
英雄 永生都是好钢笔,可惜永生的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