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冰箱电源板7805很烫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1-01-30):
海尔电源板基本雷同,供大家参考。

目前7805很烫,板子无法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电源芯片为1200p80

网友:
负载有没有知路现象呢!

网友:
检查下7805的负载是否有局部短路的地方,还有7805的输入电压是否变高了?

网友:
测一下7805的输入和输出,如果输出过高就代换7805试试。如果输出过低,先断开显示板的排线试机,排除显示板以及显示板排线短路导致过载,遇到过排线断的就在门轴附近,理论上有排线断裂导致短路的可能。依然电压过低那就得查主板了,7805后级的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都要查,松下洗衣机就遇到过显示板的5V电解滤波电容短路,再就是5V供电的集成电路了,一般来说集成电路很少无缘无故的损坏,短路。

网友:
7805发烫,说明其散耗大了。原因无非就是后级负载大了或初级输入电压高了。所以,可以先测一下初级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过高则检查前级供电部分。如果正常,则是后级问题。先看一下输出滤波电容是否变质,再去查以后的用电部分。也有可能是7805本身坏了。可用代换法试之。7805的输出电流一般不大,故也可断开后级,直接用万用表5A/10A档检查输出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
输出电流多少,不如直接换个省心好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测一下输入输出电压就可以了,,测个鬼的电流,,维修十多年从来没测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