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2.1换开关

楼主(2021-01-30):
这种开关怎么换成盒子常用的弹簧开关? 这个通电自动开机,很不爽

网友:
这是轻触开关,不自锁,也就是按键,是不是复位什么的?

网友:
断开电源插座处的铜箔,接一只开关就行。

网友A:
这款机器我记得要短路一个电容才能线刷

网友:
电源线上加个开关岂不是很简单

网友:
适配器插在一个带开关的插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我记得要短路一个电容才能线刷

刚想起,这个不能动,刷机是按这个的

网友:
这是语音遥控器的盒子 你关了他怎么开啊 默认不进系统跟蓝牙匹配 河北电信不讲究送的红外遥控器 可以自己买 我自己买了个蓝牙遥控特备好用,另外实在搞不懂为啥iptv那个直播那么强大非得刷成普通盒子,我觉得真没啥必要,iptv用着不卡 刷完了用个奇异果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