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调重弹说说燃气灶省电、费电那点儿事儿

楼主(2021-01-30):
关于燃气灶省电、费电、改造外接电源的帖子在本坛有很多了,讲解与讨论也使一些问题在很早前就明了了,今天有看到了这方面的帖子,就跟风狗尾续貂的唠叨几句。
说在前面的话:本帖内容是自己一段时间以前拆修燃气灶时总结出来的,只能反应那时的真实情况,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真的不知道是否有了新的情况,文字中的观点仅为个人看法不做为理论技术方面的分享,不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省电的燃气灶:
燃气灶有两种,一种是热电偶熄火保护型的,另一种是离子导电熄火保护型的,而热电偶熄火保护型的燃气灶就是省电的燃气灶。热电偶型的电磁阀是一种微小型的气阀,它直接集成在点火开关里,如图所示:

在按压开关点火后热电偶探针受热产生电动势(以电流的形式)为电磁气阀供电维持气阀吸合状态、保持燃气燃烧,这个过程中不需要电池耗能,在这种灶具中电池只为点火升压装置供电所有耗电很少寿命很长,一节电池可以用很久的。
二.费电的燃气灶:
而另一种的熄火保护探针只是一个耐高温的金属棒,可以通过火焰的离子放电使灶头与探针直间导通从而获得火焰燃烧的信号,而气源由一个电磁阀控制,电磁阀如下图所示:

电磁阀全程由电池供电,如果选用脉冲自保持的电磁阀也会很省电,而很多低端灶具出于成本考虑采样普通气动元件的标准电磁阀就真心耗电了,两个电池用三个月就不行了,估计论坛中的大家琢磨加装外接电源的都是这种燃气灶。
三.怎样区分两种燃气灶:
经验上讲仅用一枚电池的灶具一般都是热电偶的。而使用两枚电池的大都是离子型的。

网友:
我就有些纳闷怎么一直有人琢磨改燃气灶供电,原来如此~

网友A:
我家的燃气灶就是离子熄保的,已经筹备改市电供电了,停电了用充电宝供,但以市电为主。已经试过了,着火的电流是38mA,打火瞬时电流200+mA。我准备了5V2A的开关电源板,还有一个5A的5V转3.3V的稳压块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到位。。。。

网友:
感谢分享,我就买到那个耗电的燃气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燃气灶就是离子熄保的,已经筹备改市电供电了,停电了用充电宝供,但以市电为主。已经试过了,着火的 ...

我跟你的做法一样,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的做法一样,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灶具上我不用改动,买了两个电池转换桶,一个桶里装了电阻限流,一个桶里装5V转3.3V的稳压,装到电磁仓就可以了,电源板装在防水盒里,离燃气灶有两米多

网友:
分析的很好。我家的是华帝的燃气罩,是离子型的。5年换过4次电池。感觉还可以。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C:
那如果把离子的直接改成探针的岂不是更加方便???!!因为改市电还是有些危险性,毕竟这个位置有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把离子的直接改成探针的岂不是更加方便???!!因为改市电还是有些危险性,毕竟这个位置有高温。 ...

这种改造的工程量太大,貌似不实际,这个方案需要拆开灶具去除所有与“电”有关的东西,需要去除点火调气开关,而后全部更换,如果熄火保护探针、点火针与灶头不匹配还要更换灶头,所幸改造成功了、不计人工所需要的费用貌似也不低于一个非品牌的灶具了。

楼主:
如果是嵌入式的燃气灶并且厨台下有电源,就直接用电源供电是最佳选择,如果是台面上摆放的灶具就尽量考虑用可充电电池来改造,因为在厨台上拖线即使与热源无关其后期的卫生维护也绝对是个大问题,毕竟灶台周边的保洁是时时要做的工作,一根输气软管已经很讨厌了再加一根线缆真的挺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燃气灶就是离子熄保的,已经筹备改市电供电了,停电了用充电宝供,但以市电为主。已经试过了,着火的 ...

没必要用电压转换板,找一个闲置的手机5V充电头,再随便找几个或拆几个1N4007二极管串联在5V输出端就可以把电压降下来,用3个二极管就能降2V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用电压转换板,找一个闲置的手机5V充电头,再随便找几个或拆几个1N4007二极管串联在5V输出端就可以 ...

你这个办法也行的,我是串了一只1117-3.3V的稳压器,你这种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用电压转换板,找一个闲置的手机5V充电头,再随便找几个或拆几个1N4007二极管串联在5V输出端就可以 ...

二极管降压不稳定。我买了1084-3.3稳压块,电路板是自己刻的,电压稳定一些。5V充电头倒是有,但不是太放心。我有现成5V2A的裸板,做工很好,买了防水盒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用电压转换板,找一个闲置的手机5V充电头,再随便找几个或拆几个1N4007二极管串联在5V输出端就可以 ...

我找来一段铜基板灯条,刻的板子,板子装在电池转换桶里。两个红宝石电容套了热缩管。还找了个铜鼻子做散热,不过估计也用不上,稳压块是5A的,后来实测了燃气灶打火时电流才200+mA,着火电流38mA。另一个转换桶装了两个1欧电阻限流。这样的话燃气灶上不用做改动,把两个转换桶塞进电池仓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找来一段铜基板灯条,刻的板子,板子装在电池转换桶里。两个红宝石电容套了热缩管。还找了个铜鼻子做散 ...

做得很好啊。我这电池用了两年了还没换过,就是嫌火力太小,有什么办法吗?应该是4KW的。炒菜量一大就成炖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得很好啊。我这电池用了两年了还没换过,就是嫌火力太小,有什么办法吗?应该是4KW的。炒菜量一大就成 ...

这个没太研究过,灶具底部有调火苗的地方,我不太懂。还有是不是火盖脏了呀,气压小啊,或者灶具其他地方有问题,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天然气的话先找燃气公司来检查一下呗。

网友:
本人是华帝燃气灶,是双探针的,有股小火焰在双针中间燃烧的,2节电池。改用旧手机的充电头5v500MH通USB接口线接入到原电池座上,中间串了2~3个1N4007,空载电压在3.5左右,燃气灶点火、运行没有问题,一旦停电,找个充电宝照常使用。

网友:
不懂,反正一节1号电池至少1年,好点电池2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来一段铜基板灯条,刻的板子,板子装在电池转换桶里。两个红宝石电容套了热缩管。还找了个铜鼻子做散 ...

做工不错真的很棒,工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