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克沙F35指纹U盘开箱

楼主(2021-01-30):
今日有幸得到一枚雷克沙F35指纹加密U盘 64G版本(京东价329),标称读取速度150MB/s,实际不止。

后半部分是金属,沉甸甸的,伸缩套像塑料,手感可以就是有点滑。中间有个红色LED指示灯,待机不亮,读写时闪烁。
按照惯例先打开个chipgenius检测一下,识别估计有误,毕竟是个加密U盘。

打开配套的雷克沙加密软件,首次使用需要设置数字密码,然后再输入指纹密码,最多可以设置10个管理员,可以自由调节加密分区大小,但是无法设置为满容量的加密分区,也就是必定会有个几百兆的公共分区,这一点有点不人性化。
顺带一提在设置密码跟指纹时需要软件设置,再解锁加密分区时不需要软件,直接指纹触碰就可以。

最后来跑个分,读取远超标称150MB/s而达到了230MB/s,写入也有100MB/s,有4K速度!大约有10G的SLC cache,总体来说非常不错。关于下图中的8G是我设置的公共区,后来我用跑圈软件在加密区也跑了一次,速度一样,大约在9000M时掉速。

网友:
十年前买过联想的优盘带加密功能,是软件加密
进入可以设置私密空间,进入输入密码就行,本来空间也不大,就放了一些小姐姐的图片

网友:
DiskGenius 看看能不能看到加密分区的内容

网友:
dm8381速度竟然这么好?
跑个全盘看看

网友:
直接跑个hwtest吧

网友:
真心不错,喜欢,改天入手一个

网友A:
dm8381这么猛吗,l这个盘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8381这么猛吗,l这个盘多少钱买的啊

雷克沙搞活动送的

网友(2021-09-22):
他这是硬件加解密还是软件加解密,能在其他设备上指纹解锁吗

网友B:
DiskGenius 看看能不能看到加密分区的内容

同样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想看

肯定不行,不然就没意义了

网友:
加密u盘 卖的就是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