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胜利VC9807A+求助电路问题

楼主(2021-01-30):
收了朋友一块胜利VC9807A+,他说电阻的200档断路没反应,其他没问题,收回来拆开发现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主板左下角的F2保险丝爆了只剩一个焊脚了(求大神有知道这个保险丝的型号安数的吗?)二是主板中间左边的标记102可调电位器被人冲主板背面拧螺丝攻坏了,翘起来了。(求大神有知道这个可调电阻是不是就是200电阻档的校正电阻?)上图,恳请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保险炸的没有尸首的话,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再修了,估计芯片受损,应该是内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保险炸的没有尸首的话,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再修了,估计芯片受损,应该是内伤 ...

谢谢大哥关注,机器除了拧到200欧电阻档出现断路没反应外,其他档位都能正常测量,电流档没试过,估计电流档也坏了,烧了这个应该是一个限流的保险,我看别人的主板图片是一个圆形块状的类似快恢复保险那种,具体参数看不清

网友:
你不搜论坛看看,看一下F1好象是黄色自恢复保险。

网友:
200毫安吧!但这里好像没有元件吧,好像旁边那个保险管才是电流档保险管!

网友B(2021-03-07):
给你一个图纸,自己跑一下看看。。那个102的电位器,我记得好像是调基准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图纸,自己跑一下看看。。那个102的电位器,我记得好像是调基准电压的。
...

”图纸 跑一下看看“是用软件模拟?
请介绍下,谢谢!
=================
或 跑=读图 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图纸,自己跑一下看看。。那个102的电位器,我记得好像是调基准电压的。
...

非常感谢提供图纸,可惜我没有币下载,如果方便,麻烦发到我的邮箱7939781@qq.com,十分感谢

楼主:
找到了电路图也不会看,看来我是搞不定它了。200欧档对我来说最常用了,可惜了。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帮忙,刚才碰巧看被人帖子看到和我这个相同批次的20070521V1.4的,发现他的弹片安装和我的不一样(应该是上家安装错了),我按他的安装,200档的电阻档就正常了。机器现在还有问题就是两个保险丝还没有找到来更换,换上了102可调电阻,但还没有校准(不会校准)。附上正确的弹片安装图和电路图,谢谢大家。

网友(2023-04-30):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图纸,可惜我没有币下载,如果方便,麻烦发到我的邮箱,十分感谢 ...

发我一份图纸行吗   32977995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图纸,自己跑一下看看。。那个102的电位器,我记得好像是调基准电压的。
...

我随便点一下55家元就没有了

网友:
调整直流电压的电位器在板子右侧,液晶屏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