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空调自动关机

楼主(2021-01-30):
有一台志高的2匹柜机,最近天冷,想开了制热。故障现象就是开机后,显示屏一切正常。等调好温度,风速之后,机器没有启动,不到30秒就自动关机了,显示屏熄灭了。开无数次都是这样的,显示一切正常,就是不启动。拆机板子上各种原件都测过,基本都正常。初步怀疑是继电器不动作,导致机器不启动。请问各位高手,继电器容易坏吗?

楼主:
图里最大的2个继电器,一个是控制压缩机的,另外一个是控制啥的,把这2个继电器互换,机器能凑合这用吗?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下图,最大的继电器一个控制压缩机,一个控制加热器,这2个互换好用吗?还有2个连接线都是黑色的,怎么分哪根接com,哪根接on?

网友:
不可能不吸合会连电都自动断掉,如果自己搞不定又有点动手能力,那么买一块带电辅热控制的板子是最划算的,60多一片连上门费都不够,跟换大概需要半小时。
不管什么件坏了,找人修没200下不来,自己修又无从下手,60买一套最划算!!!

网友:
换通用版,也不贵啊,赶紧!

楼主:
该测的都拆下来测了,所有的电容都正常,压敏电阻,保险丝都好,就那个7805没测。这板子反面又没啥元件的,难道是上面的显示电路板坏了?

楼主:
ZKFR-51LW淘宝上找的同款的主板,反面啥都没有,就这么几个元件,难道不能找出哪个坏了吗?非要换板子?可以说是一模一一样的板子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省时省力,自己又没专业测量设备示波器啥的,搞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A:
检查供继电器电源部分,可能是电容容量小了。

网友B:
怀疑继电器坏了就互换继电器,
前几天刚修了台十几年的老tlc空调不制热内机不动,检查下来是外机压缩机电容挂了,换个电容立马复活

网友C:
按你所述情况,换了这块板也未必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继电器坏了就互换继电器,
前几天刚修了台十几年的老tlc空调不制热内机不动,检查下来是外机压缩机电容 ...

压缩机电容坏了,最多不制热,外机还是能启动的。不至于内机不启动而直接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所述情况,换了这块板也未必能搞定。

多谢,但这机器是没有这种显示屏的,可能不是同一款机器

网友D:
看样子是空调出现某种保护,多种原因。最简单的查查压缩机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空调出现某种保护,多种原因。最简单的查查压缩机启动电容

多谢,等有空就去拆外机,查压缩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继电器电源部分,可能是电容容量小了。

板上所有电容都查过,容量都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看下你的显示板,开关机那个键看看

楼主:
上图,根本没有错误代码的。开机屏亮,过30-60秒就自动关机,屏灭。开了无数次都同样的故障。有空拆外机查压缩机电容

网友:
不会外机  温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