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从暗黑战将到光明天使的蜕变,记一个不锈钢下水管件DIY的手电筒。

楼主(2021-01-30):
一个闲置的洗手盆下水管,哎,也不知道哪一眼瞄着它像个手电筒的造型。完了,心里长草了。非把它搞成手电筒不行,虽然也知道不锈钢材质非常难加工。
就是这货,大伙看像不像手电筒

然后苦逼的切割打磨过程开始了,场面过于凌乱,不赘述了,下图是完活后,现在像个手电筒了吧

光源开始找的是仿流明,散热是射灯拆的闲置件。

后来换了首尔灯珠,功率也不大,但是色温我比较喜欢,在5000k-5500k之间吧,没有暖过头(不黄)也不泛蓝

比划比划。可以塞进 刚好下水管细的部位可以挡住 做限位用。

聚光也是用的射灯拆的闲置pumma聚光透镜
找个合适的容纳透镜的塑料盒盖,镊子做的临时圆规,切出圆形 还是挺好用的。

切好的塑料盒盖。

然后重活来了,开孔装开关。没有专业工具,这个是灾难性操作,前面的切割打磨跟它比就是小儿科
最终在折却两根钻头、一个旋转锉、搞伤一个手指后。它,完成了。

电池用的是LG的18650,淘的驱动,充电部分在电筒尾部 用饮料瓶盖封堵 然后引出5.5x2.1DC口。

最后就是组装了。

握感还行

工作图

2米光斑

最后同事看到我做的这个,问:你这是做好挂网上卖吗?
我笑了^_^
看来外人是真理解不了我们DIYER的乐趣啊!

网友:
差不多20年前,那时才接触高亮白光LED的时候,用5mm的高亮LED铜脚插到橡胶头子上,用PVC线管做筒身,两节充电电池供电,呵呵,那是我最早的LED电筒了。  比原来那钨丝灯泡还是要亮些。

网友:
精雕细琢,完美漂亮!

网友:
圆形开关应该更好打孔和安装啊,尾部密封一下呗,看着真不错

网友A:
开关再打磨成弧形贴合一点 强迫症

网友:
楼主真是钢铁直男,不锈钢管侧面开孔难度很大,不如把开关放在尾巴

楼主:
开关放尾部使用不方便 不能倒立放置 没有传统手电筒即视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再打磨成弧形贴合一点 强迫症

这个我锉出了容纳开关的台阶,开关部分再打磨一下 估计会更贴合^_^

网友:
这脑洞,佩服佩服

网友:
冬天不行 拿着手冷

网友B:
指头上挂彩了,安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放尾部使用不方便 不能倒立放置 没有传统手电筒即视感

用圆的尾按开关,很多手电也是尾按,也能立着放

网友:
不错啊,很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头上挂彩了,安慰下

谢谢支持^_^

网友:
做个真精致   非常难得

网友:
没工具不锈钢加工太麻烦了,,,不然也做一个

楼主:
自己diy的东西还一个好处就是 配件好找 自己可以终身维保

网友:
这下水管质量真不错,这么厚实,如果用力手电的内脏甩不出来的话,这个也可以用来防身了

网友:
这开关影响颜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