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开机只显示康佳进不去应用

楼主(2021-01-30):
(图片)

网友:
康佳电视通用刷机救砖教程分享_康佳电视 ROM固件_ZNDS固件中心
https://www.znds.com/rom/jq/18352.html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不管怎么重启都不行

楼主:
电视型号

网友:
有可能主板挂了,拆开看看刷固件吧

网友:
先查供电再刷固件

网友:
深水宝上买个固件刷一下机试试,如果还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这种问题先检查固件 logo是写在BOOT分区 然后到固件区 找找 固件重写一次看看既然能开机就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卡住logo了,一般都是系统问题,按照型号加刷机之类的关键词搜索,去网上找个卡刷包,U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此机为康佳电视MSD6A638机型    LED40R7000U        配屏72001410YT          机型        MSD6A638        99016976_V2.3.03+99017000_V2.2.00_LEDxxR7000U_4G_72001410YT   按此信息在网上找个对应的强刷包,准备一个U盘,做一下强刷,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遇到过海信同样的问题,下载个适配比机类型的刷机包,拷到u盘根目录,然后问度娘怎么刷。海信的插到usb口直接重启就行。

楼主:
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为康佳电视MSD6A638机型    LED40R7000U        配屏72001410YT          机型        MSD6A638        99016976_V2.3.03+990 ...

主板故障了

网友:
卡LOGO的电视机,一般都是固件丢失或损坏。从各个论坛或者深水宝,找到固件程序,然后拷贝到U盘中重新升级试试。如果可以升级,一般都会修好;如果还是不能升级,那只有利用刷机设备强行进行刷机,例如RT809F、RT809H等,不过相信楼主不会有这种专用的工具,那只好找程序以后找个会刷的友友,或者找个修电视的师傅了,这样的话也可以省下一点修理费。

楼主:
康佳售后维修一口价直接要价450  还说原装正品主板!宰人不给还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康佳售后维修一口价直接要价450  还说原装正品主板!宰人不给还价!

实在找不到程序,或者不会刷机、找不到人刷机,直接深水宝买块主板自己找换吧。

网友:
跟我这个康佳一个尿性~刷机就能解决

楼主:
深水宝价格就100多左右主板

网友:
淘宝网上就有人专门买刷机包的,以前也刷过,不过是海信机子

网友:
主板不贵,直接买主板更换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