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给薄木头盒子开大圆孔的方法

楼主(2021-01-30):
捡到一个木头的包装盒 正好家里有两个闲置的喇叭 打算开孔装进去
先画好尺寸 用硬物捅一圈小孔 然后往里压圈里的木片 形成粗略的大孔 再用小锉打磨一下 然后把喇叭放进去 拧上8个固定螺丝就完成了

买的插头和插座还没到 就没打接线孔

网友A:
这种不怕小孩手指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怕小孩手指头吗?

反正自己玩 没有小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怕小孩手指头吗?

就是啊 我的商店就放的这样两个自己弄得听车机,有顾客带的小孩就喜欢按中间防尘帽,按的瘪瘪的!

网友:
是木头么,怎么感觉是密度板

网友B:
修边机不好用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边机不好用麽

确实好用,我自己做木工活就买了个,就用了一次,好用的东西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