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视盒子?

楼主(2021-01-30):
目前家里的电视盒子 是一个N1的盒子 刷的电视系统
我的需求很简单

主要是可以看家里nas里面的电影 ,然后看下youtube
求推荐

网友A:
盒子上装个ES文件浏览器就搞定

网友B:
N1主要是没有完美的遥控,电视盒子这种东西不要什么高性能,但没有遥控,使用体验就会大大折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盒子上装个ES文件浏览器就搞定

es可以看局域网nas里的电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1主要是没有完美的遥控,电视盒子这种东西不要什么高性能,但没有遥控,使用体验就会大大折扣 ...

我目前用的是斐讯的t1遥控器 ,但是空间8g rom 总是提示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可以看局域网nas里的电影?

可以 ftp smb协议都支持 但安卓有可能存在smb协议不正确速度低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用的是斐讯的t1遥控器 ,但是空间8g rom 总是提示不足

可以硬改换emmc,我换到64g了 论坛有几位接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硬改换emmc,我换到64g了 论坛有几位接帮改的

这样 太折腾了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s可以看局域网nas里的电影?

可以啊,我就一直这样看的,路由器上插着硬盘,电视盒装MX播放器和ES文件浏览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就一直这样看的,路由器上插着硬盘,电视盒装MX播放器和ES文件浏览器 ...

还可以这样吗 我是真不知道
直接插路由器,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这样吗 我是真不知道
直接插路由器,都行

当然可以啊,不过网上有人说路由器容易损坏硬盘,所以我是用的时候把硬盘插上,不用的时候就把硬盘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