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各位木工:松木板,水深吗?

楼主(2021-01-30):
做点小型的柜子啥的。木工基础零。工具只有电圆锯(一大一小)+锂电曲线锯,方法简单粗暴,木榫+角码。

看了下淘宝定制松木板,以2cm厚的指接板为例,价格在190元/㎡。而淘宝上整块2440*1220出售的2cm厚指接板包邮:100元/㎡(2cm厚的直拼板l稍贵,约150元/㎡);

而不同品质的松木立方单价,据说是在1500-2500元左右。等于整块零售的,翻了至少1倍。到了定制店家,又翻一倍。当然,裁切不可避免出现边角料浪费,人工开支、机器设备、邮费、利润。。。190似乎也算合理?

如果整张买来,也存在一些顾虑:

1.运输。这么大片,松木又软。怎么运?有外包装还是裸板,买过的码友说说。

2.浪费。如果计算需求刚好1整张左右,那可能得买2张才成,其实也会浪费。整块店家是按张发货的,不管切割。如果买一张,到时候还得去定制一部分,那就失去diy意义了,而且颜色、纹理可能也不一致。

3.切割。没有台锯,没有工作台,甚至没有靠山,只有F夹+捡来的1米左右直木板若干,新手能否完成?

求指教!谢谢先

网友:
松木板不怎么好,重不说而且还容易有松油流出来。最好用杉木板

网友A:
现在用饰面板封边多省事

网友:
板材当地建材市场购买就行了,有的商家还提供开板服务。

网友:
建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每个地方都不缺建材店,网购快递要裁切,物流可能会泡水变形,损角是轻的,断裂了还不好理赔。
自己去建材市场买不方便拿老板还能按你要求切两刀,塞车里或者干脆多买两张找三轮车50元拖回去,找淘宝卖家咨询过,大部分不给切,给切的怕麻烦不能按要求切,因为没赚头还可能损坏拒签!!!

网友:
可以直接铝型材和不锈钢板

网友:
没工具没手艺还是不要玩了,直接买二手的柜子都比这个强

网友:
去建材市场买啊,用刨花板也行

网友B:
我家家具好多都是我自己做的,电圆锯足够,曲线锯走直线不直,不切圆不切小块不要用.我用的免漆板,里面木料很软,但整体强度很高,网上确实便宜,但是运输过程风险未知,从实体店买贵些,加几十块钱送到家.家具先设计好,尺寸分割后拼板,拼得到位了基本上不浪费料.可以算出用多少板.尺子尽量不要用两个及以上,你懂得.实木板一定要刷清漆,否则涨缩太厉害.制作过程问题不断,只能临时遇水搭桥了,时间长了就长记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家具好多都是我自己做的,电圆锯足够,曲线锯走直线不直,不切圆不切小块不要用.我用的免漆板,里面木料很 ...

我准备涂木蜡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饰面板封边多省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建议撸主退烧,搞免漆板封上边比你自己弄美观实用,除了卖板材的和木工好忽悠老百姓外,指接拼接板相对优质刨花板并没有什么优势,特别是结构承载方面差很多

我就是搞定制的,见得多,不信就自己上下当吧

网友:
可以开个木工制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