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老房装修从网上买两个40厘米的鸟巢灯

楼主(2021-01-30):
其实就想要外壳,分别从两家买的,里面的灯板不抱希望。结果收到一个外壳损坏,店家退了全款,灯不用退了,另一个完好无损。
灯收到后两个实测功率都是10W,都是24颗  2835灯珠 店家标24w。一个色温5700K 一个6500K。坏的灯罩后来用热风枪焊接修复了。
本打算换掉那个6500K色温的灯珠,结果发现换完后通电功率从12W快速掉到7w左右,电源部分迅速升温。只好换回原来的2835的灯珠,挺奇怪这个灯珠要用15-18V的电压才能点亮,头一见到这样的灯珠。

其中一个有频闪

快递摔坏的

将两个灯板合并,实测功率20W。

这个是有明显频闪的电源 2B12C,比较特别的高压灯珠,单个灯珠要15-18v才能点亮。

另一个电源,有了个电解电容,闪烁减轻了很多。1B24C

网购的欧普18W 5700K色温的灯板,实测16W,外加了四边条,凑够20w。

用欧普灯板的装在开放式厨房

修复的灯罩

最后展示下我换灯珠用的工具,别人淘汰的小熊蒸蛋器拆下的PTC加热板,很好用。

网友:
修补的不错啊,都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网友A:
看到220的直接接板子上就害怕上次有一个绝缘不好接上电就砰的的炸了。吓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220的直接接板子上就害怕上次有一个绝缘不好接上电就砰的的炸了。吓一跳! ...

还好吧,2013年的买了两只同方阻容式球泡一直用着还好好的,看不出光衰什么的。

网友B:
这个也有2个,一个安装了一个备用。罩子很薄透光还行,鸟巢装饰品是塑料的容易老化。不过换了36w的环形灯板亮堂堂的

网友C:
开放式厨房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放式厨房有什么好处?

厨房显宽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有2个,一个安装了一个备用。罩子很薄透光还行,鸟巢装饰品是塑料的容易老化。不过换了36w的环形灯板 ...

虽说比较薄但是光通透性不如家里十五年前买的欧普40厘米的节能灯罩

网友D:
没有频闪的是非隔离恒流源,有明显频闪的是线性恒流源,损耗相对大一下。现在这种一体化的灯板,大多使用内部2串芯片的6V 1W的2835贴片,使用万用表看看能否点亮就知道了,貌似使用非隔离恒流源的那款就是用的6V高压2835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频闪的是非隔离恒流源,有明显频闪的是线性恒流源,损耗相对大一下。现在这种一体化的灯板,大多使用内 ...

万用表二极管挡点不亮,后来接可调电源调到15v以上才开始渐渐变亮,在线测量试18.2V 33毫安。

网友:
我也买了,功率确实虚标

网友E:
鸟巢修复用胶粘?

网友F:
其实那个网是多余的,把它剪断丢掉,只留个外塑料壳还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鸟巢修复用胶粘?

网上有专用的PVC胶水。我是直接热熔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那个网是多余的,把它剪断丢掉,只留个外塑料壳还好看。

没那个鸟巢网就不好看了

网友:
这种灯罩会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