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WIFI不够,用光猫来凑

楼主(2021-01-30):
先说说环境:电信的宽带,光猫是电信的HS8145C5。

开始的组网模式是光猫拨号,光猫2.4G覆盖,新三当二级路由,负责千兆网和5GWIFI覆盖。结果用5GWIFI手机APP的图片经常无法加载,2.4G正常。

然后就把新三设置成AP模式,光猫拨号。手机APP图片加载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是家里现在联网的智能设备高峰时近30个,光猫崩了,一些智能设备像天猫精灵就经常掉线。

想改用新三拨号,但是新三孱弱的2.4GWIFI也带不动那么多的智能设备,又不想再增添新的网络设备。

这个光猫的2.4GWiFi质量还不错,应该是华为的芯片,如果能用新三拨号的同时能够利用上光猫的2.4GWiFi,问题就解决了。

整理思路后做出了下面的方案:

先设置光猫拨号模式,将LAN端口绑定只留下网口1,连接模式改成桥接。

然后在光猫的设置界面修改光猫的内网IP网段和新三的网段一致,同时关闭光猫的DHCP功能。

新三拨号成功后,找一根网线将新三的一个LAN口和光猫的一个百兆口接起来,让光猫的内网交换接入新三的内网。
现在运行了一个星期,还比较稳定,再也没有图片加载问题和智能设备掉线情况。
同时,因为在一个网段里,光猫和路由都能够比较好的进行管理。

新三的路由功能得以发挥,孱弱的2.4GWIFI得到弥补。

网友:
好 支持 威武 鼓掌!撒花!

网友:
哈哈,楼主有想法有创意

网友:
新3的2.4G早就没那么弱了。30个智能设备应该没问题。

网友:
想法不错,就看稳定不稳定了,不稳定只能直接换个路由器,光猫关闭无线开桥接,路由器拨号!

网友:
ip改不改都可以,我现在就是一个aP开2个ssid各自发射来自la/wan的线路,为了少开一个路由器极致省电ap待机1.5瓦, 7620方案的路由器一般待机都3~4瓦左右

网友(2021-03-28):
这也是一个办法。话说光用光猫的WiFi也足够了

网友A(2021-06-10):
我没看明白
所以现在光猫和路由器之间有两根网线?
光猫lan1-路由wan
路有lan-光猫lan2
这样?

网友:
厉害,还有这种操作,学习。

网友:
喵的2.4很慢

网友:
我用的华为的8245H,光猫拨号,光猫自带的2.4G真垃圾,,,

网友:
绝对的创新 物尽其用
不过河北和天津的光猫那性能一言难尽 不知道你们那里怎么样

楼主(2021-07-27):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明白
所以现在光猫和路由器之间有两根网线?
光猫lan1-路由wan

是的。

楼主:
其实现在光喵的无线质量真的比以前强多了,带一堆低速率要求的智能家居设备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路由CPU的性能和内存容量一直提升不起来,总带机量转发性能提升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