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小公司远程共享文件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1-30):
目前用了centos7+vsftpd
手机上用andftp

支持ftps

补充内容 (2021-4-11 20:47):
目前又开启了http访问文件,和内网smb

网友:
群晖啊啊啊

网友A:
有公网IP的话群晖最省事了

楼主:
那不是得掏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网IP的话群晖最省事了

有现成的工控机,硬件有了,也不怕电费
关键是用什么方案了

网友:
都公司了,还舍不得掏点小钱?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server u

网友:
我觉得得上seafile

网友B:
借个楼问下,你们文件权限怎么控制?有没有那种只可以看的,不能复制和保存到本地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问下,你们文件权限怎么控制?有没有那种只可以看的,不能复制和保存到本地的方案? ...

只要能看,基本上就能保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工控机,硬件有了,也不怕电费
关键是用什么方案了

你这所谓的方案是指软件 or 系统??

小企业用还是推荐nextcloud比较好,办公,移动,文件共享,都合适

网友(2021-03-27):
公司还是用truena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所谓的方案是指软件 or 系统??

小企业用还是推荐nextcloud比较好,办公,移动,文件共享,都合适 ...

试了下nextcloud,太占资源了,功能设置复杂而太多无用
基本的访问控制却很麻烦
还不如我现在用的ftp+htt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问下,你们文件权限怎么控制?有没有那种只可以看的,不能复制和保存到本地的方案? ...

文件夹和文件设置为,只读权限
不准复制和删除

网友:
企业,就是稳定,不折腾。选择设备要谨慎,出了问题也不能让人抓到把柄说你图省钱出的问题。最好是政企宽带。带静态IP那种。如果费用有限,可以考虑带虚拟域名转换的路由器。我用的是TP企业级的,小公司可以用,把动态IP转换成静态IP,然后端对端做VPN。

网友:
共享文件方案很多,最简单的就是WIN服务器,LIUNX服务器也可以,维护方便就用NAS。

网友:
ftp+http就外网访问来说,很不错了。就这么用吧。
想搞大么就复杂了,简单用用就好。

网友:
一个文件服务器,随便便宜的,再加一个支持ddns的路由器,端口映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