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了的虚标万民之光20W的LED灯泡

楼主(2021-01-30):
16颗2835标成20W,不知道坏哪里了,只剩下萤火微光。看恒流电源上电容也没有爆炸,有人知道这些灯板怎么改成太阳能的吗?

网友A:
目测还能抢救一下,第二排第三个有黑点,短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还能抢救一下,第二排第三个有黑点,短接试试?

一般这种很多都是两三颗并或是串的情况,所以如果短路坏的一颗临时能用,但是很快就会烧掉另外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很多都是两三颗并或是串的情况,所以如果短路坏的一颗临时能用,但是很快就会烧掉另外一颗 ...

主楼这电路板很清晰啊,全串,恒流驱动短接一颗无所谓的

网友:
在灯泡外壳上开些槽,辅助散热,会效果好些。

网友:
楼主给出的LED损坏图很有用,谢谢!

网友C:
换个灯珠也没有什么吧

网友:
改太阳能好!有太阳的时候亮!没太阳的时候呢?绝对不亮哈哈哈哈。。
要买太阳能板,太阳能管理器,锂电充电板,锂电池,好像淘宝上有现成的,我就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还能抢救一下,第二排第三个有黑点,短接试试?

大佬厉害!确实这颗灯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很多都是两三颗并或是串的情况,所以如果短路坏的一颗临时能用,但是很快就会烧掉另外一颗 ...

这个你短路掉13颗 只留3颗都可以照常用。恒流驱动原理先了解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灯珠也没有什么吧

大厂正牌使用铝基板的就非常麻烦,一般烙铁焊不动,预热台一般人没有。

网友:
正常与损坏的灯珠比较图,学习了

网友E:
此灯板电路显示,是灯珠串联,如果短路一个虽然会亮,但是电压有所增加,会把剩余的灯珠都烧掉!所以不要短接,只能代换,另外这种串接的一个灯珠坏了会导致都不亮。如果你打算改太阳能供电,首先要知道用几伏的电池供电,然后把串接的灯珠飞线,改成并联使用。每个灯珠2.5v左右的供电电压,

网友:
每个灯珠只有0.5w,也就是说这灯泡是虚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厂正牌使用铝基板的就非常麻烦,一般烙铁焊不动,预热台一般人没有。 ...

我今天就做了一个!ptc发热的!开机功率500W,稳定60W,拆焊了40个灯珠,完美!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就做了一个!ptc发热的!开机功率500W,稳定60W,拆焊了40个灯珠,完美!几块钱一个! ...

就是这个!你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灯板电路显示,是灯珠串联,如果短路一个虽然会亮,但是电压有所增加,会把剩余的灯珠都烧掉!所以不要短 ...

这是恒流IC驱动又不是阻容,电压会增加你在搞笑吗,恒流电路,电压是浮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恒流IC驱动又不是阻容,电压会增加你在搞笑吗,恒流电路,电压是浮动的 ...

短接一个灯珠,对于剩余的灯珠,电压是不是在增加你想一想?别误人子弟

网友:
一个个单独测,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一个灯珠,对于剩余的灯珠,电压是不是在增加你想一想?别误人子弟 ...

不用说了,知道你没碰过恒流电路了,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