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功放機VFD屏一半不亮,是否坏了?

楼主(2021-01-30):
圖1,開機狀態,只有左邊的屏幕亮。

圖2,拆機,左邊屏幕這裏是黑的,在網上搜索了一些資料,說這樣的好像表示真空不漏氣,是好的。

圖3,不亮的右邊屏幕,右下角有灰白色的一個圓形,請專業人士幫我確認一下,是否是屏坏了?

圖4,用萬用表測了一下這兩塊屏幕所在的電路板,測得紅藍色綫有6.3V左右的交流電壓,我順著變壓器引出來到這個電路板的2條紅藍色綫,測了一下不亮的屏幕的紅藍2個點,也是顯示6.3V左右的交流電壓,我這個測試方法是對的嗎?
然後這個是否更進一步證明,屏幕供電正常,所以屏幕確實是坏了?
感謝各位解答!

网友A:
估计是进了空气,灯丝烧断了。

网友B:
估计是漏气了,那个点正常是黑的,变色表示漏气了.

网友C:
变白就是漏气了。只能更换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白就是漏气了。只能更换解决。

10几年前的老产品了,网上都搜不到,看来没法更换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漏气了,那个点正常是黑的,变色表示漏气了.

嗯,我看网上也是这样说的,又学习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进了空气,灯丝烧断了。

灯丝目测好像没看出来哪儿有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丝目测好像没看出来哪儿有断

进空气灯丝烧不断,是灯丝发射电子要真空,你有能力重新密封抽真空可能行.

网友D:
真空漏气了,这种山寨机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空气灯丝烧不断,是灯丝发射电子要真空,你有能力重新密封抽真空可能行. ...

我肯定没那个能力呀,得专业厂家才行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空漏气了,这种山寨机没有维修价值。

的确是山寨机,没什么价值,想尝试维修它,可能只是因为一种情感。

网友E:
VFD很养眼,但现在都液晶的了。

楼主(2021-03-30):
引用 网友E:
VFD很养眼,但现在都液晶的了。

是,老产品在修的过程中学习一些知识吧。

网友(2023-05-26):
拔掉那个孔,重新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