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灯厂二手剪线游戏手柄拆解换线(RAZER ONZA)

楼主(2021-01-30):
前阵子在逛某宝看到卖灯厂剪线手柄,19.9一个,想着便宜就拿下,打算换线接电脑偶尔玩玩游戏用。这款手柄发售时,主推可调节摇杆,和xyab微动按键,按键用微动比较奇葩。

到货之后发现成色脏差,遂先拆开清洗外壳(没拍图,怕大家不适)。

看到楼下有朋友求链接,M币不足无法发站内。
某宝自行搜索关键字:雷蛇剪线手柄。(PS,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发,如果不允许烦请告知,我删除

下面上拆机图
正面

背面

LR和扳机图

开拆,先拿镊子把这几个地方的橡胶弄出来,直接拧下螺丝

从握把除打开,然后轻轻掰,注意:掰的时候前面LR和扳机处往前稍微推一点,不要用力过猛。这个还是很好打开的,不像ps的手柄。

开盖后

pcb特写,扳机电位器(黄色部分)两侧螺丝式固定pcb的

扳机键,这个扳机做的还是可以的,虽然没有反馈,但是键程比较长。

手柄的usb线接在正面,需要把pcb拆下来,拆的时候注意,LR键需要先拆掉
拿镊子轻轻从边上就可以把LR按键拆下来

拆下的LR键

拿掉之后,看到微动小板,用镊子慢慢拔出来

然后拧下pcb的固定螺丝,即可取下pcb

前壳

usb接线打了黑胶,这里要换掉线,要先去掉黑胶,所幸黑胶比较软,拿镊子就可以完美弄掉

弄掉之后可以看到接线定义(点个赞,一开始还担心没有定义还要测试)

找了以前买的micro小板,接上线测试一番

按键测试,全促发。完美

装好手柄试试手感(忽略粗暴的接线,先测试)

插电,完美点亮,顺便玩了几把游戏,按键比较奇妙,还能接受。

到此结束,有时间再把micro接口塞进去,固定完美一点。谢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
微动手感应该更好

网友A:
手柄改为拔插线不太好吧,万一玩的激动的时候把线拽下来

网友:
弄根USB线直接焊上呗,话说为什么把线剪了?

网友:
楼主哪儿买的pm个地址呗,跪谢!

网友:
求购买链接

楼主:
某宝搜索“雷蛇剪线手柄”,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改为拔插线不太好吧,万一玩的激动的时候把线拽下来

总比把电脑拽下来好

网友:
哪儿买的pm个地址吧!谢谢!

网友:
这就是赌,和剪线鼠标一个道理

网友:
组合键那一块,居然用的是罗技G502侧键用的那种微动开关

网友:
看了一下评论,翻车的人太多,还是不要了,只能说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柄拆解换线(RAZER ONZ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柄改为拔插线不太好吧,万一玩的激动的时候把线拽下来

实际上,早年的Xbox 360手柄就是两节线……就怕玩家一激动把机子扯下来,现在都是无线倒是无所谓了

网友(2021-03-11):
应该是成色太差当电子垃圾收了,又被捡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