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品胜单反电池,发现电池有电,但保护电路输出电压为0,求支招

楼主(2021-01-30):
宾得相机所使用的单反电池(如下图1),最近几个月多次出现相机使用过程中突然掉电,将电池从相机中取出后,测量发现电量为0v,此时如果使用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几秒钟,可以“激活“电池,电压输出恢复正常。再发生掉电现象时,通过把电池拆开,发现是由两粒18500锂电池串联而成(如下图2),通过测量,发现此时两粒电池电压正常,但保护板输出的电压依旧为0v。将18500更换为其他锂电池后,保护板输出电压依旧为0v,其中BM端接电池组串联中点,经测试U2 AO8810正常,但U1丝印不太清晰,隐约可见3WM2,不知具体功能和芯片型号,所以也无法进行测试,希望坛子有大佬能指点一二,谢谢。

图1、电池外观

图2、电池内部

图3、保护板正面

图4、保护板背面

图5、AO8810双NMOS

图6、丝印3wm2?

网友A:
保护了吧,找个稳压电源调到8.4V强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找个稳压电源调到8.4V强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您回复,现在的问题是充电几分钟后能恢复,但过一会可能又会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B:
换个保护板就解决了

网友:
难道没人觉得是电芯老化了吗

网友:
如果是接负载导致断电那么测一下电池的内阻吧

网友:
也没几个零件电路跑一下,常见电路大概长这样:

网友C:
电池用维修电源充几秒钟激活后应该放充电器上看什么情况。

网友:
估计是电池老化了,放电电流大一点就保护了。充电后有输出说明保护电路是好的。

网友:
电池老化的锅。

网友:
很可能电池老化了,加负载后测电池电压。

网友:
电池的内阻大了吧。不过可以留下保护板更换里面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维修电源充几秒钟激活后应该放充电器上看什么情况。

谢谢您的回复,放上充电器后,几秒钟充电指示灯熄灭,放入相机无法开机,取掉保护板直接短接电池相机可以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保护板就解决了

好像还真是保护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