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防水板怎么弄?

楼主(2021-01-30):
不是原装的,是后配的,又坏了,这是什么胶?难道只能用手抠?

网友:
找到坏的元件从背面开个小口,换好元件用704封好省事多了。

网友:
判断大致位置切割对应的反面塑料板修好后706粘回

网友A:
一般椒硅胶,透明的,哪里有故障就抠哪里,然后再补上。

楼主:
已经抠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椒硅胶,透明的,哪里有故障就抠哪里,然后再补上。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