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神给看看显卡图标正常吗

楼主(2021-01-30):
大神给看看显卡图标正常吗?

楼主:
那个图标上一个不是黄叹号的黄色的东西,这正常吗?驱动装了几遍了,还这样。

网友:
正常,难道还想让它变绿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图标上一个不是黄叹号的黄色的东西,这正常吗?驱动装了几遍了,还这样。 ...

黄色的是金手指,不是黄色叹号就没事

网友:
是个显示器+显卡图标,不是感叹号

网友:
正常的。win10的显示适配器就是这个图标,只要不是黄色感叹号就没有问题。

网友(2021-04-15):
8百多的M币还能问出这样问题,这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只要图标没出现黄色感叹号,这个驱动就是正常的

网友:
驱动大师,鲁大爷,都能给你打上驱动,实在不行就下拉选项找个旧驱动。黄伟达比较厉害,要用GPUZ看看是啥芯片,然后选驱动。

网友:
正常的。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