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雷力迅无刷扳手电池顺便增加dc输出口

楼主(2021-01-30):
生产日期21年1月

背面4颗t10螺丝

没有容量电压标识

大脚电池跟大艺的不通用

电池看起来还算靠谱,不像翻新

找到合适的

打胶固定

装壳搞定

网友:
把正中间的DC改成充放同口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在电池壳子上开个空固定好

网友A:
謝謝分享 这个口安全不短路就好。。。。

输出20V 用在何处?

网友:
我的直接加了XT60插头,电量不够其他电池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这个口安全不短路就好。。。。

输出20V 用在何处?

目前是t12,24v热熔胶枪,dc转车充也可以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t12,24v热熔胶枪,dc转车充也可以手机充电

这个意思。 前一段有个20V充电宝也有这么玩的。 25V1A充电也不错。但是价格就不如这次电锯电转的

网友B:
居然和我改的一样,想问问这货是不是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和我改的一样,想问问这货是不是动力电?

电动工具用的都是动力电池,便宜的内阻都会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居然和我改的一样,想问问这货是不是动力电?

勉强也算动力电池,单节内阻18豪欧,实测容量13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勉强也算动力电池,单节内阻18豪欧,实测容量1300mah

这个内阻只能算3C

网友(2021-03-04):
请问这个电池3个接口那2个是充电的?我有一个电池,试了试从输出口可以充,中间的是充电负极吗

网友D(2021-05-08):
请问这个电池和哪个品牌电池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电池和哪个品牌电池通用?

和富格的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