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电视屏幕暗 想自己换个灯条试试看能改善不

楼主(2021-01-30):
先吐槽一下长虹电视的质量真垃圾,系统限制还大。
以前家里的老CRT的长虹也是这样,亮度老化下降的非常快。
这次这个液晶的才两年时间,亮度又不行了。型号是58D2P.
想自己换个灯条试试看能改善不。
现在想请教一下大家。
怎么判断是灯条还是背光驱动板的问题?感觉亮度衰减的太快了。
不太像灯珠老化的现象。

网友A:
2年在保修内,直接找售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年在保修内,直接找售后处理

关键是这个亮度有啥标准呢?

网友:
长虹电视不错啊,曾经的在屁股电视用到淘汰也没有坏过,换了LCD的CHIQ49Q1R也用了好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配置老了,系统不流畅了,不过看电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我自己尝试换灯条,结果屏碎了

网友C:
不能认为你的一个长虹电视出现问题就说质量垃圾,我买了N个长虹彩电,曾也有一个用了3年多点时不亮屏了,背光灯损坏,修时还把屏玻璃搞裂了,其它几个电视都好好的
最近我修台日本夏普品牌的电视不开机不通电,电源板坏了直接更换的,用户说过保了,也没用几年,是不是也是质量垃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尝试换灯条,结果屏碎了

大屏电视没专用工具吸屏,易弄碎屏,我的长虹也搞坏了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521

网友:
好多年前买过长虹康佳大屁股,5年坏三次最后打雷整坏了说直接没发修了,还是游戏机屏幕耐用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C:
不能认为你的一个长虹电视出现问题就说质量垃圾,我买了N个长虹彩电,曾也有一个用了3年多点时不亮屏了,背 ...

你接触的品牌多,觉得质量都差不多。
对我来说,买了两个长虹电视都出问题了,所以认为质量差,很正常。
也许长虹就和我不兼容,我来发下恼骚,吐槽一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尝试换灯条,结果屏碎了

这就是常说的,一看就会,一拆就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