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Jabra wave+蓝牙耳机如何拆解?

楼主(2021-01-30):
很多年前的一个蓝牙耳机,当时好像要六百多,也没有怎么用。最近从抽屉里发现了,拿出来先充电,结果已经充不进去了,那就只有换电池了,但不知道怎么拆开,严丝合缝。

网友A:
银边热风枪一百度距离十公分加热,用软塑料片即可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边热风枪一百度距离十公分加热,用软塑料片即可划开

胶粘的?

网友:
我手里的几款同品牌都是用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