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正DAZHENG PS-305D可调电源电压不稳维修 引发出的一段故事

楼主(2021-01-30):
好久没有用电脑发贴了,都有点不适应了
前几天一位坛友问可调电源维修的事,发来如图的电源

故障是电压不稳,鸡蛋继电器乱跳。更换了四个电位器后,直接输出高电压了

一般就是采样比较的事,用其它图指导一下,结果又发来此机电路图。
真是位细心的坛友

我又指导下

后来,电源来到我这里了,当然还有说明书,小礼物,感谢坛友!
说明书主要是看电路图,坛友想着周到

但是,要吐槽快递

不多说了,看图吧

接下来就是边拆边记下接线

接调整管

变压器接线

AN1是风扇,黑白线是辅助电

调整管,坛友已更换了

小板上与输出的接线

表头

被阉割掉的

由于10K的电位器手头没有,唉,和坛友说小元件都有拆机件的,这打自己的脸。。。。
赶紧上X宝

等元件的过程,对着电路图简单跑了下电路
150 怡展DAZHENG PS-305D线性可调电源

对着图,小板上的丝印更换了下

测量原调整管2SD1047是好的,又换回去,加了导热脂,处理了接头

等换上10K电位器,稍微一调,果然是最高电压

。。。。

省略一些,不然太长了

关键不能省,更换了电压比较运放U5、输出电容C16

又补上被阉割的极限电流保护部分,短路R48 先测试下
用大功率电阻

果然在4A上不去了,但CC灯没有亮,说明正常。

拆下R48的短路线,准备装回去,断的地方也修好了

装好测试

这是一个继电器响的电压,声音小点

这是两相继电器响的电压,声音大些

这是第三声响的电压,一个继电器响

最高电压

限流测试
5V正常输出。CV状态

5V限流,CC状态

准备测试

最高(稳压时)电压,最大电流测试

5A输出

CC状态,5A限流

完美通过。
就是这个变压器功率只有100多瓦。

楼下借这个图简单分析下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
简单分析下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借这个图简单分析下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基准电位的产生,电流电压分别使用各自的基准电位。U3是TL431,产生2.5V基准电压。此电压为电流比较的基准电位Vref_I。运放U2A接成反向放大,反向输入端接2.5V基准电压,输出一个-6V~-10V的电压,此为电压比较的基准电位Vref_V。通过调整VR2(最高输出电压),可以改变Vref_V。电压比较的基准电位决定了可调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

主电输出N101为调整管,Q1和Q2组成复合管,推动N101。R1为电流取样电阻。极限电流保护由Q8完成,图中设计约为6.7A进行保护。Imax=UR1/R1,UQ8be=0.6V,UR1=R49/(R49+R48)*UQ8be,Imax= R49/(R49+R48)* UQ8be /R1当R1上电流到6.7A时,Q8导通,拉低Q2基极电位,使N101截止。测试时,短接R48,令R48=0,Imax=UQ8be /R1=0.6/0.15=4(A)另外,当调压调流信号到达Q2基极时,完成调压调流。Q2基极电位下降,其导通量减少,N101导通量也减少,电源的输出电压下降。Q2基极电位上升,其导通量增加,N101导通量也增加,电源的输出电压上升。

电压调整比例运算放大器U5完成输出电压的稳定和调整的。输出稳定时,U5的2、3脚的电位Vu-、Vu+是相同的。U5的同相输入端接主电流输出的采样,输出为0V~30V时,U5的3脚得到的采样电位对地约为0V~-8.6V。电压基准电位Vref_V是负值(-9.1V),通过VR3、VR4两个电位器可以改变U5的3脚的电位。分两种情况:一是U5的2脚电位不变,就是稳压。当输出电压上升时,由于+Vout是接地的,实际上是输出端V-的电位下降了,从而U5的3脚的电位Vu+下降,U5的输出Vuo电位也下降。此电位控制Q2、Q1及N101导通量减少,使输出电压下降。反之亦然。二是U5的3脚电位不变,就调整电压调整电位器(VR4粗调或VR3细调),可以改变U5的2脚的电位Vu-,当Vu-电位上升时,U5的输出Vuo电位也下降。N101导通量减少,使输出电压下降。反之亦然。

电流调整比例运算放大器U1完成输出电流的限制和稳定,就是输出最大电流的限流。U1的2脚是电流采样,当最大限流为5A时,其电位Vu2为0.75V。U1的3脚是电流设定,Vref_I是2.5V,调VR5(粗调)、VR6(细调),使Vu3电位Vu3在0V~0.75V内变化。VR1决定最大限流值正常时,U1的Vu2电位低于Vu3的电位(实际电流小于最大电流设定值)时,U1输出高电位,由于D4的存在,高电位不会影响调整管的原来导通量。限流时,U1的Vu2电位高于Vu3的电位(实际电流大于最大电流设定值)时,U1输出低电位,D4导通,调整管导通变小,直到Vu2电位和Vu3的电位相等时,达到平衡,稳定到这个电流值上。

CV、CC状态指示部分U2B反相端地,同相端为输入端,相当于同相放大,输出跟随同相输入。正常时(没有限流),U1输出高电位,ZD2导通,U2同相输入为高,U2输出为高,LED1(红)亮,指示工作在CV状态。限流时,U1输出低电位,U2同相输入为低,U2输出为低,LED2(绿)亮,指示工作在CC状态。

输入电压转换Q6、Q7控制继电器RL2,Q3、Q5控制继电器RL1,关键是Q4的存在,使得RL1两次吸合,使变压器输出的三组电(9、12、17)变成四组电(12、9+12、12+17、9+12+17),进入主整流桥。目的是减少调整管的功耗。两相继电器工作情况是,测量输出电压(从0V到30V调整),当输出电压到7.5V时,RL1吸合;当输出电压到15V时,RL2吸合,同时RL1释放;当输出电压到22.5V时,RL1再次吸合,从而产生出四组电压。

下面是具体情况的的理论分析:
(维修者可以略过)输出V+接地的,当输出电压从0V到30V调时,相当于输出V-的电位从0V到-30V变化,Q3、Q6的B极会由正到负变化。刚上电时,输出为0V,Q3、Q6导通,Q5、Q7截止,Q4截止。算下RL1吸合时的输出电压:VQ3b的电位是0.6V,R41、R42两端电压UR为15-0.6=14.4V,IR=UR/(R41+R42)=14.4/241=0.06。R35两端的电压为UR35=UR*R35=0.06*150=9V,电位V-=0.6-9=-8.4V。所以,当输出电压为8.4V左右,RL1吸合。同理,当输出为15.4V时,RL2吸合,这时,Q4导通,VQ3b的电位上升,使Q3导通,R5截止,RL1释放。(验证Q3导通:R35、R41两端电压为,15+15.4=30.4V。流过电流为30.4/241=0.126,R41两端电压为91*0.126=11.5b,VQ3b的电位15-11.5=3.5V,Q3导通。)算下RL1再吸合时的电压:VQ3b的电位是0.6V,R41两端电压UR为15-0.6=14.4V,IR=UR/R41=14.4/91=0.16。R35两端的电压为UR35=UR*R35=0.16*150=23.7V,电位V-=0.6-23.7=-23V。所以,当输出电压为23V左右,RL1再吸合。 其它:D11、D4、D5组成低电压有效的或门;ZD1、ZD3、ZD5、D1、D2是用来保护运放

这个电源的原理图奉上

这个电源的调压调流分别使用了运放的反相比较和同相比较,电路比较经典。有些电源都是使用运放的反相比较,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其电流采样要经过一级反相放大。当然不是只用来调整电压极性的,电流采样反相放大的倍数不同可以使用安培级和毫安级的比较,这样电流表就可以有A、mA两种显示了。

再来两相网上的图

谢谢观赏!!
感谢坛友@小白兔

网友A:
刚换的千兆路由器也打赏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换的千兆路由器也打赏不上啊

多亏我把二楼占住了,不然给皇上就抢去了。哈哈哈

网友:
305d,30v 5a,这电源闲鱼买个也用不上150吧,一般这种价值较低并且自己没有维修能力的东西我都是直接闲鱼低价出了尸体再直接买个

网友:
厉害了,恭喜修复,分析很精彩。
我的电源也是换了运放才修好的

网友B:
小白兔前来报到,感谢坛友的支持,电源又可以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兔前来报到,感谢坛友的支持,电源又可以满血复活了

忘了说了 ,图上篮框的都是阉割掉的 ,蓝色的字都是板上的实际元件。

网友:
会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维修电源得换线绕电位器,有的电源,电位器接触不良会输出高电压烧坏待修板子。

网友:
高手啊 ,分析电路 解决故障 厉害厉害

网友:
牛就一个字!!!

网友:
我有个660 380 220 的变压器矿上要来的,能干什么用?做个可调电源?我只有个变压器。。。。。

网友C:
谢谢分享,讲解详细,不过。。最高(稳压时)电压,最大电流测试电流5A 电压下降那么多,好像功率不够吧,印象中开5A电流,电压可以0-30V调节,这样才算完全恒流,不然有点类似限流不是恒流cc了,

网友:
分析得全面,就是变压器入不敷出

网友:
好厉害的说,中国好坛友

网友:
为了路上好运输,出厂浇筑混凝土,为了安抵目的地,空间喷满发泡剂

网友:
谢谢分享。大师好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讲解详细,不过。。最高(稳压时)电压,最大电流测试电流5A 电压下降那么多,好像功率不够吧, ...

这个怡展的电源,先天变压器功率不足,30V时开5A压降很大。估计变压器功率100瓦左右,所以在20v左右进行测试,5A时是CV状态,5.1A时就CC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