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松下冰箱不制冷了,冷藏室好着呢,就是冷冻室不冷冻了。

楼主(2021-01-30):
10年前的松下冰箱,买的压缩机还都是最后一批进口的机子,变频的,结果最近突然不制冷了,冷藏好着呢,就是能听到工作的声音,但是好像压缩机一启动听到啪的一声,然后就不工作了,冷藏一直好着呢,

给松下售后打电话了,师傅来了说压缩机坏了,要换压缩机,整个下来得1000左右,想了想就没修,给了50元上门服务费走了

个人感觉压缩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把,而且压缩机坏了不能修么?必须要换么?

型号是这个:三开门松下冰箱NR-C28WM1-S银色 284升 无霜变频

就这个机子,据说当年是最后一款压缩机纯进口的机子。

网友A:
冷藏好的,压缩机就没有坏,需要判断是不是双循环制冷的?双循环制冷的冰箱有一个切换阀分别控制冷冻和冷藏的制冷,如果切换阀坏了或者控制切换阀的电路出问题,就不能切换了

网友B:
压缩机能够启动一下,你确定你这个是变频的压缩机吗,变频压缩机三个接线端子电阻一样大,启动一下就停,要么抱缸保护了,要么绝缘不好了,还有过电流保护等,首先确定是压缩机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藏好的,压缩机就没有坏,需要判断是不是双循环制冷的?双循环制冷的冰箱有一个切换阀分别控制冷冻和冷藏 ...

有切换阀的松下冰箱,拔了电源,过一会再插上电源可以听见切换阀工作的2下“嗒嗒”的切换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藏好的,压缩机就没有坏,需要判断是不是双循环制冷的?双循环制冷的冰箱有一个切换阀分别控制冷冻和冷藏 ...

关键是小白么,完全不懂啊,只不过我觉得什么东西换了可以修么,没必要直接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能够启动一下,你确定你这个是变频的压缩机吗,变频压缩机三个接线端子电阻一样大,启动一下就停,要 ...

很确定是变频的机子,型号是三开门松下冰箱NR-C28WM1-S银色 284升 无霜变频,就是显示屏显示要开始启动压缩机了,能听到类似于汽车马达启动的声音,有小变大,然后就在启动的一刹那,啪的一声就停了,然后显示屏上也能看到停止了。

网友B:
没有显示故障码吗,看样子应该是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显示故障码吗,看样子应该是保护了

没有,就是显示冷冻和变温室的温度不停地闪,然后就是能感觉到压缩机时不时的想启动,但是声音在增加的时候突然怕的一声就停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显示冷冻和变温室的温度不停地闪,然后就是能感觉到压缩机时不时的想启动,但是声音在增加的时 ...

这个说不好,网上找找资料看吧,压缩机启动了没完全启动起来吗,原因很多,压力高保护,过流保护,压缩机本身坏了,

楼主:
昨晚拆开了后面看了一下,这个样子的,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C:
没有基础真的没办法帮你,只能求助第三方了,听你描述压缩机可以启动,只是运行加速后跳停这个牵连的地方太多。如下图,这些操作都有危险性!!!!没有基础就交给第三方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基础真的没办法帮你,只能求助第三方了,听你描述压缩机可以启动,只是运行加速后跳停这个牵连的地方太 ...

你太牛了,可是我还是小白一个,哈哈哈,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藏好的,压缩机就没有坏,需要判断是不是双循环制冷的?双循环制冷的冰箱有一个切换阀分别控制冷冻和冷藏 ...

这个思路就对了,不过还是建议先检查冷冻室的感温头

网友(2022-01-29):
松下三门变频冰箱风门最容易坏,故障是冷藏室或者变温室温度不受控

网友:
拆三星冰箱PTC启动器(质量还不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