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做一个类马刀锯

楼主(2021-01-30):
前一阵做了一个,不太理想,震动很大,现在改个方法再做一个.

电机轴加铁片焊上,要有个角度,角度越大震动越大.

电机轴打眼,上锯条.

木头锯2个圆,中间用螺丝拧上,旁边钻孔加入一个膨胀螺丝外管.

鱼竿的外筒,铝合金的.和钻连接处锯一圈豁口方便拧到钻上.

还是那个电机轴,安上个弹簧.

和木头组装到一起.

装到铝合金筒里,上面加一个限位的铁皮,这个铁皮是上次拆胶枪后留下的.

最后锯的木头,比上一个理想.等有好的方案再做一个完美的.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看完我还是觉得 买一个吧

网友:
震得手麻不?

网友:
斜盘结构,买一套也不贵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很厉害的,不过建议第三个最好别做了,耗时费力还不好用,不如直接赶车买个29元的活动款。
我前期买了个39的感觉不满意,扔掉后接着又买了个49的全封闭齿轮箱+粗圆输出轴的晶思达,做工、性能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很厉害的,不过建议第三个最好别做了,耗时费力还不好用,不如直接赶车买个29元的活动款。 ...

多谢建议,其实就是没事干练练手,实际上用不太着的.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钻。。。。。。。。。。。。。。

哦,这个力矩大

网友C:
为什么不仿照淘宝上好的成品做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仿照淘宝上好的成品做一个呢?

没有现成的东西.需要伞形齿轮和圆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