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这是什么奇怪的元件?像电池铁!

楼主(2021-01-30):
屁股两根线,我把可调电源升至20V也没反应,身体开始发热,我怕烧了,就停电了。

身体导磁,身体和帽子之间有一块黑色的晶片一样的,也导磁。 帽子不导磁,可能是不锈钢或者铜。

而且身体中间有通孔,你看我用螺丝刀能穿过去。两根线加电的话,螺丝刀马上变得很有磁性了。
估计螺丝刀在中间充当了铁芯?这就是电磁铁吧?

那么,这电磁铁是用在哪里的呢?

网友:
电磁铁而已

网友:
可能是电磁阀之类的东西!

网友A:
估计是个电磁铁之类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个电磁铁之类的东东。

温总是见多识广,真的是电磁铁

网友:
时空穿梭机

网友:
超声波电机。

网友:
可能是隐身的

网友B:
中间孔洞可能要插一根铁棒才可以工作。

网友:
电动牙刷的

网友:
电磁铁,没有铁心,感觉不到磁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孔洞可能要插一根铁棒才可以工作。

哎哟我去,真的要插入一根东西才能导磁耶!

看来真是电磁铁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电磁铁是用在哪里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哟我去,真的要插入一根东西才能导磁耶!

看来真是电磁铁了!

感觉这个电磁阀是工作在交流低压电路,前端装置很神奇。你装配好放一根铁棒进去通电会发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电磁阀是工作在交流低压电路,前端装置很神奇。你装配好放一根铁棒进去通电会发声吗? ...

没有声音!

13V有0.6A的工作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声音!

13V有0.6A的工作电流

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网友:
像是液体用的电磁阀,中间少了一根铁芯。看做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那必须是直流啦,我的可调电源是直流的

网友:
说不定就是某个型号断路器的合闸、分励线圈而已。现在的工艺不像以往了,稍微正规的电器做工也很精细的。

网友:
可以做个螺丝刀充磁线圈

网友:
一种电磁感应开关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