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绿联蓝牙接收器整个巨无霸电池

楼主(2021-01-30):
支持aptX
电池挺耐用的,不过我懒得用几天就充电
干脆改个巨无霸电池

可以切换接收和发射

开盖

CSR8670特性:
兼容蓝牙4.2
具有集成多点A2DP和HFP音频应用的80 MHz可编程高通Kalimba数字信号处理器
aptX,aptX低延迟,MP3,AAC和SBC音频编解码器
宽带语音2麦克风CVC第8代语音处理技术
带有音频增强和两个5波段EQ的音频调优套件
Gaia V2和相关的Android和IOS示例应用程序,用于增强与移动设备的连接
增强多设备共存的链路层拓扑支持
带两个麦克风输入和一个线输入的立体声ADC;支持多达6个数字麦克风;立体声dac
高通TrueWireless立体声音响
支持Apple MFi 1&Apple ANCS增强与IOS设备的通信
高通meloD音频处理立体声加宽技术
与选定的扩展程序成员提供的第三方解决方案兼容

这个接收器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底噪,晚上戴个耳机比较明显

PAM8908
立体声耳机放大器
增益可以选择 –6dB、0dB、3dB 或 6dB。
该放大器使用单个 2.3V 电源为 16Ω 扬声器提供 25mW 功率

SGM3717模拟开关

200mah小电池

绿联自家的芯片??

更换电池后正常启动
电池是MP4里面拆出来的,容量没有标注,比原来大多了

正常充电

透明胶粘一起
搞定

充满电了
测试下能用几天

网友:
把下午拆的充电宝尸体利用下(手动滑稽)

网友A:
我也有个8670的蓝牙接收器  是方形的那种  电池原来可以用4小时  你改的这个电池外面有点丑啊   用移动电源供电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8670的蓝牙接收器  是方形的那种  电池原来可以用4小时  你改的这个电池外面有点丑啊   用移动电源 ...

放枕头下面用的,接充电宝发热很厉害,可能是个bug

网友B:
8670不错 我还在用8645  不过也听不出区别吧。另外蓝牙输出可以直接带耳机的不用耳放也可以

网友:
板子上RX和TX印刷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670不错 我还在用8645  不过也听不出区别吧。另外蓝牙输出可以直接带耳机的不用耳放也可以 ...

是的  可以直接驱动耳机

网友C:
我觉得电池放外面太丑了,

网友D:
86系列的音质都不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池放外面太丑了,

确实有点丑。。要是有3D打印机就好了,重新造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86系列的音质都不错的吧

还可以,但是有沙沙沙的底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但是有沙沙沙的底噪。。。

和电台一样吧

网友:
也有一个,吃灰中,,,,

网友:
我有个8645的蓝牙适配器,没有底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