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指导苹果数据线芯片焊盘除胶

楼主(2021-01-30):
看见论坛很多自己diy数据线的 我也买了几个头子 拆完了发现有白色透明胶 保护着焊点 想问一下怎么除胶 电烙铁怕搞坏了!

网友A:
你这。。焊点在另一面呢。直接用烙铁头 边加热 边移动 几下就掉了。垃圾烙铁就不要用了。至少整个936  T12之类的,

怕坏就直接小钢锉,打磨掉焊点外部的胶,漏出原线焊点直接焊,

这个很简单,只要细心点,基本有手就能搞定(必备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焊点在另一面呢。直接用烙铁头 边加热 边移动 几下就掉了。垃圾烙铁就不要用了。至少整个936  T12 ...

我就用的t12 我怕把烙铁头搞的不吃锡了 没敢弄

网友B:
这个透明的胶很耐刀,但是不耐高温,可以用风枪吹着刮胶或者拿弯头电烙铁刮也行。昨天刚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的t12 我怕把烙铁头搞的不吃锡了 没敢弄

准备好防风打火机和废旧八宝粥罐头铁皮,铁皮挡住需要地方隔热,防风打火机加热需要封装,再不行买瓦斯喷灯专用焊接头和铁气瓶套装,需要打火机才能点着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透明的胶很耐刀,但是不耐高温,可以用风枪吹着刮胶或者拿弯头电烙铁刮也行。昨天刚搞 ...

哦 没有风枪 我去买个杂牌去 手里有t12 就2个头子 怕搞的不吃锡了。另外能否问您一下 这个怎么焊接好! 我用的小马蹄头 0.5 183度维修佬焊锡丝 第一次玩焊接

楼主:
您的意思 铁皮挡住 金手指部分 隔热 然后防风打火机 直接烤胶?

网友:
为什么要买了几个旧头子呢?某宝不试好多新的线也能用吗?不懂?

网友:
我修过我的iPhone7P的耳机转接头,胶水和结构都跟充电插头的一样。烙铁开到200左右,慢慢刮那层环氧树脂胶,一直把线刮出来,这个时候温度再开高一些,烙铁挂点锡把线头带下来

网友:
前几天买了几个C10B的头子,才做了一个,不过那个外壳和软胶相当好拆,比E75更容易上手,E75的头子充电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