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谁能帮忙代画个903 3267的清空架 有偿

楼主(2021-01-31):
谁能帮忙代画个903 3267的清空架 有偿 送M币 送打样的板子或其他

903清空架 要安装BGA的座子 直接焊在PCB上 不需要转换座

要是同时能安装tsop的座子 那就更好了 也要直接焊在PCB上

3267要求只画tsop座子就行了 要直接焊在PCB上的

2099或2199 要求能焊两种座子的

有没有大师帮忙啊 小弟定感激不尽!!

网友A:
画打样后能用的图纸,你不一定愿意买,真的很贵。随便画的肯定不好用。

网友B:
你把插座和U盘板用软排线焊接在一起,不要用插座插就行了,安全可靠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打样后能用的图纸,你不一定愿意买,真的很贵。随便画的肯定不好用。

也有爱好者自己也想画的,顺便还能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插座和U盘板用软排线焊接在一起,不要用插座插就行了,安全可靠还便宜 ...

这也是个办法,没人画,就自己学画了

网友C:
会画图,但不知道楼主要怎么样的,有没有实物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画图,但不知道楼主要怎么样的,有没有实物图参考一下

很简单,就是U盘电路,加上Flash座子就行了,座子直接焊在PCB上!!

网友D:
某宝直接买成品架子多好,画来做什么?花钱多得多了

网友E:
我想过的,但布等长线还挺麻烦的,而且3267 3268的图纸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直接买成品架子多好,画来做什么?花钱多得多了

都是用转换座的,我想弄直接焊在pcb上的,转换座很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过的,但布等长线还挺麻烦的,而且3267 3268的图纸也找不到

看着主控板画就行了,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用转换座的,我想弄直接焊在pcb上的,转换座很不耐用

有转接座的,方便坏了更换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转接座的,方便坏了更换不是更好吗?

拔来拔去黄座子容易坏,有时拔不了几次就坏了,那黄座子都够买主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拔来拔去黄座子容易坏,有时拔不了几次就坏了,那黄座子都够买主控了!! ...

为何要去拔来拔去座子?坏了才去拔下更换,平时用一直插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去拔来拔去座子?坏了才去拔下更换,平时用一直插在上面的

就一个换主控的清空架,用数据线连接的那种,经常接触不良!!有时用BGA的座子,有时用tsop的,想打样些清空架PCB,直接焊到PCB上,以免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换主控的清空架,用数据线连接的那种,经常接触不良!!有时用BGA的座子,有时用tsop的,想打样些 ...

我看某宝上有TSOP+BGA的测试架,自己单独去做几个费用太高了

网友A:
买黑色端子板就行。我插拔N多次也没搞坏黄色端子板。端子板可以切换TSOP48 宽体窄体BGA100/132/152测试座。双端子板通过转换板可以支持BGA132/152 8CE。贵的是BGA座子,没看见过焊板子上的,全部采用螺丝固定,方便更换电路板。焊上去不难,拆下可能就废了,高温会破坏触针弹性。TSOP48的测试座有见过焊接在板子上面,插针镀锡后不再适合快插使用。焊锡比较软,端子板里面的爪子会勾住焊锡,拆除测试座偶尔会把爪子带出。爪子细小,容易丢失。没了爪子,端子板就不能正常工作。无论插拔哪种测试座都要求垂直插入拔出,违规操作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黑色端子板就行。我插拔N多次也没搞坏黄色端子板。端子板可以切换TSOP48 宽体窄体BGA100/132/152测试座。 ...

不错,建议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过的,但布等长线还挺麻烦的,而且3267 3268的图纸也找不到

可以先弄903 2099的!!

网友:
903有成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