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投影电子时钟拆机改善温度显示精度

楼主(2021-01-31):
前阵子买的投影时钟,实测走时不是太准,一天快一秒的样子,自己把晶振换成了8025T,走时已变得精准;但温度显示也不怎么准,有点偏高。

可以小幅度转动的投影镜头,像个大眼睛似的,挺好玩的

这是改过8025T之后的样子,时钟背光LED被我直接切断引脚,因为太亮影响睡眠……

丝印RT那个就是贴片式的热敏电阻

拆除热敏电阻之后,温度直接变成零

拆下来的电阻阻值略小于10K

在库存里挖一个10K的热敏电阻,外号火柴头,这东西的精度会直接影响电子钟的温度显示,大概率的看运气

焊上火柴头

静置一段时间,和小米的温湿度计做对比(小米已用MC认证的水银温度计校准过,温度值比较准确),电子钟的温度还可以了。

时钟投影到天棚的样子,方便晚上看时间,睁开眼就能看到,不用转脑袋也不用按开关、摸手机什么的,很方便

投影电子钟的缺点:

1、屏幕背光没有开关,太亮影响睡眠,只能切断背光LED的供电才能解决

2、投影没有时段/光敏设置,白天也一直亮着,虽说插着充电头供电续航没问题,但大白天亮着投影也是有点浪费

3、投影镜头可转动的角度有点小,再大一点会更好,这样可以投射的范围更大些

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电子钟的金振都是一个频率的吗老哥

网友B:
时钟,温度改都要看运气

网友:
来晚了,后排垫脚围观(←←)

网友:
这么能折腾,要是斑马线断了肯定也能折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钟的金振都是一个频率的吗老哥

时钟部分的一般都是32.76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温度改都要看运气

8025还是很靠谱的,就是温度部分比较难搞,要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厉害了!

得得嗖嗖。。。。。。

网友:
给投影加个遥控,哈哈,最好是wifi那种

网友D:
这是半夜要失眠数秒的节奏呀!

网友:
理想中的投影时钟应该是有定时、有节能、晚上5秒灭1秒亮,投射角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半夜要失眠数秒的节奏呀!

闭眼睡觉,不数秒数。。。

网友E:
投影镜头好像大眼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钟的金振都是一个频率的吗老哥

日常能买到的钟都是32768Hz的

网友F:
守时的人,需要一只高精度的时钟;感情细腻的人,需要一只高精度的温度计。

网友G:
快一秒都改啊?我的好像一天差一分钟的样子都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影镜头好像大眼仔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一秒都改啊?我的好像一天差一分钟的样子都没辙……

一天差一分钟。。。。。这是个什么样的表
可以参考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83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守时的人,需要一只高精度的时钟;感情细腻的人,需要一只高精度的温度计。 ...

老铁又是细腻又是守时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