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鹰fly power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1-01-31):
不知道做工如何,不会拆。如果这个牌子还可以就拿来接3.5寸硬盘盒

网友A:
光看外壳不行,要拆开才知道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外壳不行,要拆开才知道用料

就是常见的那种没有螺丝的电源,怎么尽量无损的拆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常见的那种没有螺丝的电源,怎么尽量无损的拆开?

熟练的技术工可以用毛巾包起来用榔头沿缝敲,但力气小了不管用,力气大了会将里面的元件敲坏。我是用美工刀沿超声波焊缝慢慢划,没有坏过。但划的时候开始不能太用力,否则容易打滑造成流血事故。

网友C:
对这种外壳没有好感。我还是喜欢中文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外壳没有好感。我还是喜欢中文字的。

看见便宜顺便买的,不知道是出口版还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熟练的技术工可以用毛巾包起来用榔头沿缝敲,但力气小了不管用,力气大了会将里面的元件敲坏。我是用美工 ...

缝不明显的就是超声波焊接,缝明显的就是胶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