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LM317可调电源的实用性???

楼主(2021-01-31):
先上电路图

我是用2个3055并联的,输入电压30V,不接负载测试OK,下面姐夫在(接负载)看一下,上暴力一点的,太小的没意思,2个12V55W的汽车灯泡串联,考虑到万一电路挂B,灯泡不会烧啊。
先从小往大了调,1.2V上负载,电流不到2A,1S、2S~ 靠!灯泡贼亮,完了估计是挂了,断电测一下3055果然串了。网上说可以到10A,怎么不到2A就挂了,然后又换好几个3055,结果都是一样,看来这方案不行啊,哎~~~可惜了我的3055。。。。
一堆尸体准备进垃圾桶了

于是又去网上看了看,发现一张貌似一样的图

烧了这么多管子有点怕了,懂的大佬们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
这个电路没jb用,3055在控制环路之外,设计这个电路的人什么脑子回路,图2靠谱一点,但用一粪箕分立原件还搭上个317,我用一个运放加几个原件做它不香吗?

网友:
第一图不能理解,317的输入输出压降多大呀直接在3055的cb上??

网友:
我做的一台简易的可调和图片一的一样,用了差不多十年了,期间充电池从南孚(应急遥控器用),镍镉镍氢电池,锂电,铅酸电等等,除了压差大了点,调整管发热大了点,从来没有烧管。

网友:
这两个原理图都是小白画的。第一个,电压取样电阻没有接到输出端,C1电容会造成放电冲击。图2电路,原理上根本行不通。

网友:
我做过一个317并联的,不敢弄这种放大的……

网友:
我做过一个317并联的,双12V接入,带继电器切换高低压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
把C6改成0.1uF,这个电容太大了。

网友:
第一图是用317的输出电压去控制3055的基极,进而控制输出电压的。这样317的电流可以较小,在高压差的情况下功耗也比较小。图2倒反而搞不懂了。317取样直接接在3055的输出端,2个3055并联的输出功率那么大,凭317能调整得过来?但图2中的2个0.1/5W的均衡电阻在并联时不可缺少,否则在大功率时容易产生雪崩式损坏。这一点可以移植到图一中去。想再高级一点,还可在图一电路的基础上后面再加一个限流单元,防止后级短路损坏电源。

网友:
 温总就是总工程师,最后把关。D1提供关机保护,确实不能忽视。

网友A:
这种路子用啥317呀,431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路子用啥317呀,431搞不定?

在这种电流驱动场合,用431去驱动2个3055可能力不从心呢。

网友:
加三极管主要是用来扩流的……

网友:
用这个图试下

网友B:
业余选手路过来骚点评一下哈
第一图,可以讲,一上电立马OVER,
第二图一样,结果是也会烧,
温总的看似没啥毛病,但一旦负载短路或者过载3055好像也会挂。
一乐这个也没啥毛病,R1并联一个反二极管保护1015更好!本来mos管有点多余,只用一只PNP管就可以是不是考虑到大功率PNP不好找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选手路过来骚点评一下哈
第一图,可以讲,一上电立马OVER,
第二图一样,结果是也会烧,

探讨下:LM37有完善的过热、过流、短路保护功能,其内部有一只0.1欧的电流取样电阻。我记得这短路保护电流是1.5A的(现在找不到相关资料了)。
鄙人电路图中,有一只1欧过流保护电阻,当以最大1.5A电流流过时,该电阻的压降为1.5A。每只2N3055流过的电流=(1.5-0.6)/0.1=9安培,两只管子就有18安培的保护电流(如果认为这电流大了,可以把0.1欧电阻改为0.2欧或者更大些,这视变压器功率和自己需要的电流确定)。其实,我更愿意用摸死管瑞不用2N3055,但楼主这么多3055,不用不可惜吗????

网友C:
317加个管子,5A没问题,只是散热器很烫手,没风扇只能短时试机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17加个管子,5A没问题,只是散热器很烫手,没风扇只能短时试机用。

这电源做的很有特色。

网友:
楼主
输出1.2V  2A  输入30V, 几秒后2N3055就烫手了

下次 输入30V  输出24V 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做的很有特色。

不要笑

我是不再搞维修了,也不舍得买维修电源,有时偶尔要试机用一下,都是旧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