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机偶尔检测不到显卡,请大佬们帮我看下

楼主(2021-01-31):
大佬们好,我的电脑是自己配的,然后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开机偶尔检测不到显卡,因为我在主板上装了蜂鸣器,开机有时候就报警,同时屏幕没信号进来,我查了下,报警是因为检测不到VGA显示卡,也就是显卡,报警声1长3短,但是有时候就没问题,只要屏幕点亮了,在用的过程中就一直不会出问题,不管我打游戏,还是看电影,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出在开机只要报警就进不去,但是只要进去了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配置:

          CPU:AMD FX8120 、

          内存:AMD专用条 16G 、

          主板:ASUS M5A97 LE R2.0、

          显卡:影驰 大将 GTX1060 6G 、

          电源:我忘了什么牌的了,500W的、

然后主板还接了一个固态硬盘,一个机械硬盘,坛友们有没有有经验的师傅,跟我讲下这是为什么?另外我还拆了把灰尘清了的,用橡皮擦擦了金手指,然后好很多了,但是还是有,只是出现的频率少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像是内存问题把金手指擦擦,实在不行先单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内存问题,把金手指擦擦不行换个内存条试试

内存条4根我都在dos下用mentest测过,单条测试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我有一张760的卡插上去就没问题,有点担心显卡有问题,但是又找不到其他主板测显卡

网友:
找主板问题

网友B:
接触不良,金手指要清理,插槽也要清理一下。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供电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金手指要清理,插槽也要清理一下。

金手指已经用橡皮擦擦过了,插槽要怎么清理?

网友:
                 用酒精擦

网友:
替换,看是显卡槽坏, 还是显卡坏

网友C:
AMI BIOS:1长3短:内存错误
Award BIOS: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I BIOS:1长3短:内存错误
Award BIOS: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我是看的华硕主板说明书,官网上查的说明书,主板手册上1长3短是没有检查到显卡

网友D:
你先把吹风机把卡槽吹一下,然后拿铅笔在卡槽内来回摩擦,别把笔芯断里面了,然后插上显卡,找个长一点的细绳子,将显卡兜住,主要目的是让显卡不要在往下坠了。

网友E:
我也有一块显卡,一开始是偶然检测不到。以后越来越频繁,最后再也检测不到了。我把坏显卡扔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功率不够!
内存拿掉一条或去掉一个硬盘!基本就没有问题!

网友:
曾经处理过一根内存条,金手指侧基板都是弧形的,中间突出,可能稍微碰一下机箱,都可能导致卡口附近接触不到内存卡槽,修整之后就好了,某知名小品牌~

网友F:
可能是电源问题,供电功率不足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电源问题,供电功率不足行造成的。

我曾经也怀疑过是电源不够的问题,因为我是4根4g的条子,然后还接了两个硬盘,一个120g固态,一个2t 西数机械,然后CPU fx8120又是吃电大户,也想过买一个600w的电源回来,但是就怕问题不出在电源上,买回来万一不是,那就又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显卡,一开始是偶然检测不到。以后越来越频繁,最后再也检测不到了。我把坏显卡扔了。 ...

我这个不敢扔,扔了就没显卡用了,现在显卡涨价了,如果真的坏了,只有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吹风机把卡槽吹一下,然后拿铅笔在卡槽内来回摩擦,别把笔芯断里面了,然后插上显卡,找个长一点的细 ...

我倒是有个显卡支架,装上去也还是没用

网友:
这故障明显是内存条的问题。用一个笨办法、但应该也是菜鸟最有效的办法:单条试用,在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再加上一条。加到哪一条有问题就说明问题出在这条内存条了;另外一个情况也要注意:也有可能是主机电源供电不良造成这种故障。在单条的情况下,任意一条使用都没有问题,一旦加上另外任意一条就会出问题,说明主机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