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极路由3,请问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1-01-31):
      路由器看看就好了主要是要请教各位大神指导,昨天用数字式万用表去量一个伺服驱动的地线,从驱动的接地端到接线排的那里插表笔,不带电是0Ω,通电也是0Ω,但是只要给伺服上使能,就变成了40Ω线还是那根线,电阻肯定没变的,是什么原因让万用表误认为这根线有40Ω呢?

         用的是禾川伺服驱动,一个主机带4个扩展模块,以太网控制。跪求大神解释一下原因,百度搜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电流流过,线上有压降,万用表电阻档不能带电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流流过,线上有压降,万用表电阻档不能带电测试吧?

对地有电流的话,我的漏电开关应该跳闸。测过接地端对地又没电压,拆开测流也没反应,所以觉得很怪啊

网友B:
一直想把我的极路由3拆了,换下电容。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批头。。。

网友B:
照片看不太清楚,能否告知下那两个电容的型号,我好跟螺丝刀一起网购。

网友C:
数字万用表 测某些东西 是不准的。比如所 多组变压器的交流电压,相互不通的两个绕组 都能测出电压来。不知道这个是 个例 还是 通病。我是9几年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候发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把我的极路由3拆了,换下电容。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批头。。。 ...

才10元买到一个极路由4,4个螺丝用Y起子干圆角一个,借到一个三角的也拆不出,最后上电钻,好好的东西呗我拆得惨不忍睹

网友D:
极路由3是WAN千兆LAN百兆吧,手里还一个百兆双频极路由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把我的极路由3拆了,换下电容。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批头。。。 ...

坛里的22合1跟23合1都可以拆啊三角批头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看不太清楚,能否告知下那两个电容的型号,我好跟螺丝刀一起网购。

换电容干嘛有什么大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万用表 测某些东西 是不准的。比如所 多组变压器的交流电压,相互不通的两个绕组 都能测出电压来。不知 ...

就是不清楚才发帖求助像你这样的大神。测出电压很正常吧,常见的工频变压器不就是两个互不相通的绕组吗?电阻这样真搞不懂,是什么影响了它的判断,难道是伺服电机的绕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10元买到一个极路由4,4个螺丝用Y起子干圆角一个,借到一个三角的也拆不出,最后上电钻,好好的东西呗 ...

换个螺丝就好了。卖螺丝的地方买M2.5的十字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路由3是WAN千兆LAN百兆吧,手里还一个百兆双频极路由2

我现在还是在用斐讯K2:lol:下车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清楚才发帖求助像你这样的大神。测出电压很正常吧,常见的工频变压器不就是两个互不相通的绕组吗? ...

是多组输出的变压器,那个变压器是专用的,整个变压器有十几个不同电压输出,相互隔离。但数字表能测到电压,指针表就测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极路由3是WAN千兆LAN百兆吧,手里还一个百兆双频极路由2

不是,这东西变态,1千兆lan、1百兆lan、1百兆wan。千兆lan用来内网共享的

网友:
极路由app都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东西变态,1千兆lan、1百兆lan、1百兆wan。千兆lan用来内网共享的

这么变态啊,3年前别人送一个,没拆包还回去了,记得包装上标记千兆WAN,刚百度确实是一个千兆LAN,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是在用斐讯K2下车那种

那螺丝还没弄出来。我现在没有用路由了,直接用的WiFi6光猫。手里一个极路由4,一个K2P。百兆双频有极路由2 ,小米,TP,还有几个单频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螺丝就好了。卖螺丝的地方买M2.5的十字平头

极路由4是M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多组输出的变压器,那个变压器是专用的,整个变压器有十几个不同电压输出,相互隔离。但数字表能测到电 ...

难道真的是数字式的问题下次我带个指针的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