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会玩sas硬盘的没有 开机要转悠老半天

楼主(2021-01-31):
看到淘宝上sas硬盘很便宜,有些动心,找来一块DELL服务器的sas卡试一下,开机要转悠老半天,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就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万转的盘,用的sas转接卡?

网友:
转悠老半天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就是这样的,开机自检时间很长,如果有多个sas硬盘,还会错开时间启动,速度更慢

网友:
服务器设置就是这样的,基本上不用关机,所以重启的次数很少。
开机检查的项目多,所以速度不会快,进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7200转的SAS盘确实很便宜,噪声比万转的小,容量也大。
SAS是主引导盘,还是从盘?
插上阵列卡,电脑自检就会比原来慢一些,正常现象。

网友:
看不同服务器吧,我的HP DL380G7启动到硬盘部分时也就半分多钟(单硬盘),多硬盘好像也差不多,主要是认出阵列参数

网友:
阵列卡自带OS,启动自检需要时间

网友:
直通卡还好,自检完成就可以用,要是RAID卡,还需要组建RAID~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看来SAS硬盘启动自检耗时太多并不适用于普通的台式机。

网友:
SAS硬盘快,是相对于普通机械硬盘而言
但是,大人,时代变了
固态硬盘的速度比SAS硬盘快多了,入手的门槛也低,请考虑一下吧

网友A:
我怎么就没看到便宜的sas硬盘呢?1T的sata才2百多,1T左右的sas盘就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就没看到便宜的sas硬盘呢?1T的sata才2百多,1T左右的sas盘就贵多了。

有便宜的啊,2T的才93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便宜的啊,2T的才93元。

能pm个连接吗?不过这价格很怀疑是问题盘。

网友(2021-03-03):
sas自检时间确实比较长。

网友:
检测慢没办法,我用英特尔的服务器主板带上SAS硬盘发热大速度还不如固态。

网友:
这种硬盘很便宜,也想买一块来,对这种不了解,有点怕

网友:
要是说用,还得是这种盘,一般来说都是拆机的,那也比固态存活时间长,用来做系统可能不太好,存储就很好了.便宜就多买几个,一般的卡都是四个吧,你的也应该是做个RAID ,速度也不太差,稳定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