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雷力迅锂电扳手充电器之原配与小三之争

楼主(2021-01-31):
最近论坛很火的白菜雷力迅锂电扳手15米成功下车!

原配辣鸡充电器,电流1500mA!

麻雀虽小,五脏更小!想看充电器细节的去搜索雪MM的拆机贴!

空载电压22.45V!

接上电子负载,电流调到0.23A时红灯亮起,进入充电状态,电压稳定在21.17V!(表头刷新率的问题手机相机拍不到电压电流值)

电流最大只能调到0.57A,电压也只剩9.8V了!

小三登场!一个24V2A开关电源+恒压恒流降压模块+数显表头!

恒压恒流模块特写,降压型,两个3296电位器分别设置恒压恒流值,先低压把电流值调到1.3A左右,再把电压调到21V!

电压电流表头特写,模块直接供电,无需另外加电源!

空载电压21.05V!

接电子负载,最大电流1.3A左右!

给锂电扳手电池充电中,电压20.8V电流0.47A!电池没电时电流恒定1.3A!

另外手里有37.8V的锂电充电器!

改了TL431的下拉电阻,输出电压空载稳定21V,但是接上电子负载电压会回到37.8V,高手说一下还需要改什么地方!

这是背面,初级ob2202控制,次级LM324+3个tl431!

LM324特写!

次级特写,tl431的下拉电阻之一R48由51R换成3.3K,输出电压就可以稳定在21V,但是带载后电压会回升到37.8V!

稳压控制431+光耦!

第二个431

第三个431

充电电流取样电阻0.5欧!
坐等大婶解答怎么改21V!

网友:
我买的好像是36块多.  没配件, 放一边了, 我以为是上批头的小的, 谁知道是大的.

网友A:
怎么图片上的电压电流表显示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图片上的电压电流表显示不全?

表头刷新率太低,肉眼看是正常的!

网友B:
我感兴趣怎么能到15元?

网友C:
想认真干活要换电池,机头是无刷已经值了,平时单无刷机头都70多

网友D:
我的也到家了,还没收货,你的怎么是黄的,我的是黑的,那充电器啊,轻的一批啊不知道能不能用,想来要换一个不知道笔记本的充电器能用不?16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兴趣怎么能到15元?

车已开远!

网友E:
看看324会不会有一路运放参与了输出电压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认真干活要换电池,机头是无刷已经值了,平时单无刷机头都70多

抚摸党,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到家了,还没收货,你的怎么是黄的,我的是黑的,那充电器啊,轻的一批啊不知道能不能用,想来要换一 ...

笔记本适配器不是恒流电源,而且电压也不对,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324会不会有一路运放参与了输出电压的反馈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我只想加入EMI电路,其他不用改。

网友F:
DC TO DC调压模块再上个电压表,确实不错,电池家用偶尔用用没问题,又不是经常干活,我觉得电池内阻和容量 标1.5AH,实测1.3Ah  还不错了,家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324会不会有一路运放参与了输出电压的反馈

输出电压弄好了!恢复了431的下拉电阻,降低431的上拉电阻搞定了,带载输出电压不会升高了,但是输出电流2A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 TO DC调压模块再上个电压表,确实不错,电池家用偶尔用用没问题,又不是经常干活,我觉得电池内阻和容量 ...

1.3A是充电器接电子负载的最大输出电流,电池最大充电电流还没测,电池到手接近满电

网友:
熱心會員 12v充电器还好配,20V。。。     雷力迅角磨、扳手、电锯现在是凑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弄好了!恢复了431的下拉电阻,降低431的下拉电阻搞定了,带载输出电压不会升高了,但是输出电流 ...

限流肯定是324的某一路运放,一脚采样,一脚基准,还有一脚输出到光耦,基准电压估计是从某个431的2.5V再分压的,想调小充电电流,就要把基准电压调低。
你这个充电器,控压是431+光耦,恒流用一路运放,转灯一路运放,1个358就够了,厂家为什么要用4个运放的324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适配器不是恒流电源,而且电压也不对,不建议使用!

笔记本适配器电流会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流肯定是324的某一路运放,一脚采样,一脚基准,还有一脚输出到光耦,基准电压估计是从某个431的2.5V再 ...

一路限流,一路转灯,一路控制继电器,还有一路看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