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 缺电失效报废,拆解它!

楼主(2021-01-31):
ETC 缺电失效报废,拆解它!

楼主:
沙发自己坐,两颗电池是并联。

网友A:
应该加个充电的接口,靠太阳能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加个充电的接口,靠太阳能不靠谱

这个电池是不可充电的,充电电流大了会炸,太阳能板这种小电流充电倒是不会搞挂电池

网友:
万能坛友,这电池不能换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加个充电的接口,靠太阳能不靠谱

怎么冲,这玩意在车里不能拆的,要么拿个充电宝给它冲?
其实正常情况下太阳能就足够了,包括以前我车一直停地下车库的,也没有发生过没电不能过高速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冲,这玩意在车里不能拆的,要么拿个充电宝给它冲?
其实正常情况下太阳能就足够了,包括以前我车一 ...

淘宝上买个充电线,拍照给商家,坑爹的异型充电座,办理是包装里不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冲,这玩意在车里不能拆的,要么拿个充电宝给它冲?
其实正常情况下太阳能就足够了,包括以前我车一 ...

锂亚电池千万别充,论坛里炸了好几个了,爆炸后的烟雾剧毒,而且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性伤害。一定要改成充电的话,记得把这两个电池换成正常的锂电池。

楼主:
电池没办法充电的,背后有个小机关,机子从车内取下就失效了…

网友:
后排提醒,主板上,一个电容,一个电池,电池是不可充电的,上面只有一个超级电容,是可以充电的(电容是增加工作稳定性用的,平时不用的时候电池和太阳能一起给电容缓慢充电),但是电容不能超过指定电压,会坏掉,上面也写了,不能超过3.95V(伏)

网友C:
还是把它装在纸片上方便,不怕拿下来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把它装在纸片上方便,不怕拿下来失效

不可能允许这么安装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允许这么安装的呀

自己安装就可以随意安装了,我就是在支付宝上申请的,支付宝上没有本地的ETC,找个广西的ETC发过来自己安装上了。现在出问题了,经常不认卡过不了ETC,不是未识别就是无OUB设备,搞得我像蹭ETC的似的。

网友:
以前的ETC还能拆出来个STM32,现在里面的肉越来越少,单片机也换成国产的了,还没有资料

网友D:
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太阳能还会没电失效?意思是放地下车库太长时间没充电造成的?

网友:
好些年前,也是没电没法用,后来拆开把失效按钮先挤死,然后拿很烂的单节电池的充电宝+鳄鱼钳充电,应该是重新激活了。又用了好些年了。etc是高速开始节假日免费前办理的。

网友:
我家的etc安装好了一个礼拜又拆掉还回去了,反正一年也难得上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冲,这玩意在车里不能拆的,要么拿个充电宝给它冲?
其实正常情况下太阳能就足够了,包括以前我车一 ...

不是说给现在的这东西冲,是说设计思路中,建议设计为可以外冲的。

网友:
太阳能充电的效率不知道现在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太阳能还会没电失效?意思是放地下车库太长时间没充电造成的? ...

没地下车库。
没电的原因,一直无解。正好用满两年就没电。
新装的,保两年。没电了又得销户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