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购物送了两个台电8G U盘 一芯FC1179主控

楼主(2021-01-31):
购物送了两个8G  U盘,usb2.0的。检测发现显示64G颗粒?已找到量产工具,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开出超过8G的容量来。请知道的大神评价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
醒醒,买8送64这不是js该做的事

网友:
不一定稳定,我的32g的黑片U盘开成slc 10.8g用,读写都是25m/s。

网友:
可以试试看,不过一芯有全部量产成坏块的可能性,要小心

网友:
楼主试试量产一下,有概率会出现一个奇葩容量,也可能容量不变,先回个帖,等后续

网友:
不可以,这个U盘我有很多,都是设定容量64g实际出厂8g的,不论怎么低格高格,最多开出9g,剩下百分之八十都是坏块

网友:
台电…… 著名的黑片王子

怎么可能买8送64?  唯一的解释可能是用的大容量废片

网友:
1179主控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你把ecc开低一点,小心坏块过多,开不出容量

网友:
台电的不要碰~

网友:
黑胶体的建议直接扔...

网友:
我原来有一块海力士的8GB!开过几次然后就变成4GB了!死活上不去!全是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