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积分商城换的言者GJH-10008P监控专用千兆交换机拆解加电源

楼主(2021-01-31):
『X折腾』积分商城监控专用千兆交换机
积分商城换购的,感谢坛友

八口完美

易碎贴,直接刀子削开

上盖浮灰挺多的

网变排列挺有个性啊

背面简洁干净

看电容,应该可以适配12V电源

CPU实在是削不下来,板子的型号应该就是CPU型号RTL8370

接下来测赠送的电源,这电压不是太友好啊

一颗螺丝固定

电源略简陋,看这参数,应该是5V1A的板子吧

背面

内置板子也是比较随意形态的

点亮,接电脑,是千兆口

最右那个是上端网口

找一根USB电源线,自行接一下,反正5V

接了单位的四台电脑试试看,一台电脑传送时功率。

因为网线垃圾的原因,所以按照百兆传输。。

没传输数据时待机功率。

嗯,还是很值的。

网友:
          布局独特

网友:
功耗居然这么低。。。5口水星那种都要1W-2W

网友:
5V2A的充电头很好找,改造也容易。

网友:
监控用的大部分是12V电源的,5V的比较少见

网友:
也看到卖贴了,也想弄个千兆接口的交换机,看到8口卖没了,出去逛街淘了个四口的千兆交换机 ,哈哈,挺好

网友:
大雁式列队有个性。

网友A:
有个24口的。。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
一颗芯片,高度集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24口的。。不知道有啥用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卖掉(卖掉后,顺便能赚些积分)

2146年18月63日 24点01分64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卖掉(卖掉后,顺便能赚些积分)

我那是机柜交换机,超大,不好寄。空载功率15w。个人玩家看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是机柜交换机,超大,不好寄。空载功率15w。个人玩家看不上的。

嗯(这才了解到)。

音响关机时,喇叭发出“砰”的一声

网友:
交换机随便插。那个上联,可能会优先,也可能就一普通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