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数据线头坏了,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1-01-31):
不得不说,苹果的原装数据线是真的差,但是人家死不改啊,名曰环保,其实就是为了多卖线,那么这种情况,还有修的必要吗?
重买线,要么买带认证的,价格死贵,要么买几块钱一条的,用也能用,就是会报错。

楼主:
还有几条,线没断的,或者皮没坏的,都用胶布给缠起来了,真丑。

网友:
头部加弹簧然后白色热缩管套上,你就玩命的用他吧。

网友:
头上切开一点换一根线重新焊一下可以继续用

网友A:
如果拔线的时候能按住白色塑料部分,线估计不会这样坏

能这样坏的一般都是直接把线拉下来(拽下来),寿命肯定会下降

网友:
咸鱼mfi的20多元一条很好用的。

网友:
淘宝mfi的10多元一条很好用的。告诉你一个秘密:线没坏都不会弹窗,不管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拔线的时候能按住白色塑料部分,线估计不会这样坏

能这样坏的一般都是直接把线拉下来(拽下来),寿命 ...

白色部分是滑的,也就是说捏住白色部分是根本拔不下来的,所以。。。

网友:
夕夕TB上有三四倍的热缩管,几块钱一米,可以修好多线,嘿嘿,我昨天才修上的,一条线要10几块钱,修好了可以用很久了吧。

网友:
前阵子mfi数据线只要6块钱

网友:
 果粉从来不差钱。

 买原装的线,要为信仰充值、、、、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