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ed灯珠测试仪

楼主(2021-01-31):
本测试仪0-300v电压自适应,恒流20毫安,300v测单颗有点高,容易烧灯珠,测稳压管也觉得有点高,想加一个开关改成18v一个低档位,这样测稳压管和3颗以内的灯珠基本就可以放心了,有改过大神的没?共同探讨

楼主:
芯片合影留个记号

网友A:
万用表蜂蜜档不是可以测吗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是恒流输出,不用担心输出电压太高。。。。。。

网友C:
可能会反向击穿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合影留个记号

留念?里面有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蜂蜜档不是可以测吗

也是,主要是懒,想一表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是恒流输出,不用担心输出电压太高。。。。。。

恒流不错,电压太高怕单颗或者3颗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会反向击穿LED

我试过,反接单颗一定烧,反接很多颗好像不会,由于本人测前的时候注意极性,多颗的暂时没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念?里面有程序吧。

芯片不是打磨的吗?怕记不到,这种没有程序,那个很多脚的是新塘的单片机主要负责电压表,我也难得标,和电压自适应没有关系,

网友D:
能搞懂电路原理,把恒流值改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不是打磨的吗?怕记不到,这种没有程序,那个很多脚的是新塘的单片机主要负责电压表,我也难得标,和 ...

看了芯片打磨了还以为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搞懂电路原理,把恒流值改小一点就行了

哥哥,20毫安可以了,再小亮度跟不上,尤其是测灯板灯条这些,

楼主:
我也把那个mos管作用画个图吧,目的是对电容充电实现慢慢点亮,短路恒流是靠DU8634Z

网友E:
以前照网上电路也做过一个,也是反接一、二只LED会烧,后来小心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照网上电路也做过一个,也是反接一、二只LED会烧,后来小心用…… ...

有电路能分享一下吗?想想看看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电路能分享一下吗?想想看看原理!谢谢!

这个帖子里面评论区有好多自己弄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917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电路能分享一下吗?想想看看原理!谢谢!

有空找一下,别急……

网友:
楼主这个是测灯条吧,测单个灯珠会击穿的,如果测单个,大部分情况只要用万用表导通档就行了。但发现有些超大功率的彩色led,万用表是点不亮的,所以我用了个tp4057,就是锂电充电那个芯片,设置输出电流到最小大概几个mA,这样芯片可以输出5V足够点亮那些Vf比较高的。

网友:
这是网上找的,就是按图上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