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请问2021年1月8日出厂的忆联ah640 1t换主控和闪存芯片了的吗?

楼主(2021-01-31):
请问2021年1月8日出厂的忆联ah640 1t换主控和闪存芯片了的吗?

我收到的ssd因为标贴看不到主控和缓存但能看到闪存没贴到的最上面露着的是记忆的英文字

去年的文章介绍可是ah640全系列马牌88ss1100主控+铠侠原厂正片的。

另外请问标贴上写着1.5固件,上级实际软件显示1.4的固件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升级固件?

网友:
忆联的SSD基本都是给联想定制的/M牌主控居多/也在用慧荣的/固件得去联想的官网找

网友A:
没听说换啊,应该还是原颗粒的。升级固件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的,一般都是我司直接发布给联想,基本上不会公开。只有去联想官网看看了,但是像这种固件,属于SSD底层的软件,估计也不会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换啊,应该还是原颗粒的。升级固件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的,一般都是我司直接发布给联想,基本上不会 ...

红圈里明显看到记忆的英文字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里明显看到记忆的英文字样

如果能看到的话,那就是了。我们是芯片部门,和产品部门是相互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