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NT96650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1-01-31):
14年230买的。电池衰减了,掉时间。有时候低温开机状态不对,应该是电池电压不够了。电池上并联了一个.47F的电容,短时间测试好像可以解决问题。

外观

拆卡扣可以先把这两个盖板取下来

电路板上没有缺少啥,HDMI, 普通视频,加速度传感器等都没有简化掉。视频传感器没拆开,应该是那些年时兴的AR0330。话说电池上的日期怎么是穿越了的?难道是保质期?

加上电容的样子

支持车牌号水印,“北京动物园监控摄像”:)

手机编辑很难用,其它照片一并贴这里了

网友:
只要没出现漏录漏秒就好。我父亲单位那汽车配的盯盯拍记录仪,虽然海思方案,但是语音识别关不掉,导致音频漏录,语音识别误设置导致漏秒,最后只能统一拆开去掉话筒元器件避免漏秒。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折腾,还是有点不稳,法拉电容有自放电,可能时间久了还是一样,14年到现在,容量估计没剩多少了,个人建议换掉,或者去找一块小的太阳能板,串联一个二极管接电池上,另一面贴挡风玻璃上,天天太阳出来,自动慢速充电,这么小的电池,弄个60-70mA的的小板子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