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几个问题想求证2246xt

楼主(2021-01-31):
1.2246xt蓝色的g2版型问题挺多的,到底是哪些问题,反正知道这个蓝色的版本是臭了
2.bics3的闪迪颗粒是不是好多颗粒58xt都不能量产
3.bics3 bics4等是不是东芝的好多mlc和tlc颗粒在3281上支持不怎么好,128g,包含128g以上不支持,我最近贴了不少这样的颗粒,128g都不行,单贴64g的就完全没有问题,换了好几种板子,包括3281ab 3281bb

网友A:
那个蓝色g2版本,我遇到最诡异的问题-----------裸奔正常,装cnc外壳无法正常工作,塑料外壳又正常?大佬请支招。

网友B:
我只知道有些东芝的bics3在2258xt上s版的好多能开但初始化卡死,就r版的正常。然后跑rdt不稳定,应该不是闪存问题有时候都集中到50左右的ecc值,有时候就20左右的ecc值,测slc部分和不测slc部分测出的tlc部分的ecc值又不同。但做出来后120°断电老化2.5小时没有问题,读取轻微掉速,无错误,读取响应时间基本一致。

其他的就是目前发现2258xt大部分工具开出来的备用块最大只能调用100个,slc缓存无法关闭,那个写入缓存项貌似是关主控自带的那点缓存不是关slc缓存,读出来的信息还是全盘slc模拟,实测写入速度降低但跑出slc缓存后还是掉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色g2版本,我遇到最诡异的问题-----------裸奔正常,装cnc外壳无法正常工作,塑料外壳又正常?大佬请 ...

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色g2版本,我遇到最诡异的问题-----------裸奔正常,装cnc外壳无法正常工作,塑料外壳又正常?大佬请 ...

和我一样哈哈,装上cnc外壳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

换50M晶振解决

网友D:
蓝色G2版本问题确实很多 估计是设计和用料上的问题
BIS3 BIS4的固件并不完善 BUG多没毛病
这种比较新的颗粒 需要配套优化更上等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G2版本问题确实很多 估计是设计和用料上的问题
BIS3 BIS4的固件并不完善 BUG多没毛病
这种比较新的颗粒 ...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头铁,最近看到群里有人骂,抄板都没有抄好。有人说这个蓝色的g2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到你的回复,你说有问题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头铁,最近看到群里有人骂,抄板都没有抄好。有人说这个蓝色的g2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到 ...

是不是在什么浪家购买的?不是我黑他,我在他那里买的2258短板到现在返修率高达50%,在刚刚拿到手的时候,板子就已经有两三张有问题,风枪都没上。用了几天后有故障率到30%左右,现在50%还是很保守的。卖了两张2246都是断线的。2258的别说芯片问题,同样一批的芯片用在梵想的那个是2258板上,没一个有问题,也做了几十片。但是同样的2246板子我在其他家买貌似没事,就不知道是不是偷工减料,拿一些差的原件和垃圾的板厂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在什么浪家购买的?不是我黑他,我在他那里买的2258短板到现在返修率高达50%,在刚刚拿到手的时候 ...

好像蓝色的是方力家的,翼浪家的都是设计者打出的板子黑色,紫色,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

绝缘胶带裹成木乃伊也不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有些东芝的bics3在2258xt上s版的好多能开但初始化卡死,就r版的正常。然后跑rdt不稳定,应该不是闪 ...

是呀,还有bics听说颗粒频率不一样,不像b16 17一样直接固定100hz就行,奇奇怪怪的,在58xt上,很多人说bics还是上3111比较不错,速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