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坛友都用什么中继神器,百元内4功放路由有什么推荐

楼主(2021-01-31):
现在坛友都用什么中继神器,百元内4功放路由有什么推荐

网友:
我用K2P 挺好的 。楼下继续

网友:
如果限制百元内的话,100M以下k2,100M以上K2P

网友A:
k2信号强度虚高,但质量差,我中继楼下的一个辣级路由器(直线距离4米手机信号1格)速度和稳定性还不如小米mini,

网友B:
中继是个坑,搜索mesh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继是个坑,搜索mesh试试

mesh也没那么神,,主要是无线干扰,,他可能是中继他人的,,主路由没mesh,,

我是用K2P,5G中继,,以前固定在165信道,避开大部分信道,,,碰过一次相同165信道的,,那网速简直无法使用,,现改为100信道,,5G专注中继(手机无法搜索到100信道的信号),,无干扰,,用2.4G接入使用,,距离在80-100米基本可以跑满100M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sh也没那么神,,主要是无线干扰,,他可能是中继他人的,,主路由没mesh,,

我是用K2P,5G中继,,以 ...

100信道怎么设置?用哪个固件? 我都登录上级路由设置成36或者165冷门信道,用20Mhz 感觉比40Mhz和80Mhz稳定很多很多,还把邻居全部调成20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信道怎么设置?用哪个固件? 我都登录上级路由设置成36或者165冷门信道,用20Mhz 感觉比40Mhz和80Mhz ...

是的,,以前我也是固定20MHZ,在20MHZ无线功率最大,,

其实干扰才是最大的因素,,,改100信道,我固定20MHZ/40MHZ了,,路由器之间显示连接速率200M

稳定性和信号强度都比以前好

你要参考5g地区频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以前我也是固定20MHZ,在20MHZ无线功率最大,,

其实干扰才是最大的因素,,,改100信道,我固定 ...

谢谢。 哥们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
中兴E8820S原厂固件中继很强大,k2p价钱贵,性价比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哥们刷的什么固件?

PandoraBox    OPENWRT 都可以!
会设置的话这个无敌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1350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继是个坑,搜索mesh试试

mesh就是无线中继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信号强度虚高,但质量差,我中继楼下的一个辣级路由器(直线距离4米手机信号1格)速度和稳定性还不如小米 ...

4米距离就只剩下1格信号的话应该中间隔了很厚的墙,信号不好无解的。不过如果还不如小米mini,那估计固件也不行,难道是原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