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论坛商家处买的550w服务器电源,顺便求助坛友(EMERSON 7001676-J000)

楼主(2021-01-31):
还有一路12v2.5a输出是正常的我可以继续用吗?

网友:
10v~15v?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不懂,帮顶下吧。
个人经验电源最好别买二手的,电源也是会老化的。
过去觉的电源根本不用换,其实电容会随着时间而老化。
原来主机的80PLUS 500W白金电源,用了8年,开始出现硬盘消失的情况,电源偶尔有异响。之前有个硬盘还出现坏道。
换了个新电源就好了。

网友:
买二手的有风险

网友:
不正常吧,不能用

楼主:
打孔之前是正常的,是我打孔后就没有输出了,是短路了吗?

网友:
好像没什么不对劲啊?不是短接就输出吗

网友:
是不是打孔的时候把什么零件震松了?

网友:
不会是打孔位置短路了吧!

网友A(2022-02-19):
你好,我也买了一个艾默生550w服务器电源,没有改过的,网上也没有查到是怎么启动的,能不能帮忙看看短接哪个金手指启动。谢谢。

网友:
多层板你打孔???

网友:
看看打孔的位置有么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买了一个艾默生550w服务器电源,没有改过的,网上也没有查到是怎么启动的,能不能帮忙看看短接哪 ...

你找你买的那个帖子,里面有说

网友(2024-09-30):
这电源怎么启动?我有一个,找不到方法

网友(2025-04-25):
你好,这个电源怎么脱机启动?短接了哪两个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