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1963年的台灯,日本制造出口美国

楼主(2021-01-31):
日本制造,出口美国。电源线是YAZAKI的,镇流器是ACE的,110Volts 60Cycle 0.38AMP,灯管用14W 360mm的,原配T12的卖家说在运输中碎了,我又另买的灯管,看图吧!一开始买错灯管了,买成10W 330mm的了,因为两种长度相差不大,当时也没有量,凭经验判断,所以买错了…

网友:
这老货太耐用了!

网友A:
日光灯不需要启辉器吗?不懂,觉得最容易坏的就是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光灯不需要启辉器吗?不懂,觉得最容易坏的就是那货。

可以手动的

网友:
是因为简单所以耐用吗

网友:
老物件,比较耐用。

网友B:
九几年在姥姥家见过类似的,因为灯管频闪太明显,所以先用白炽灯泡台灯凑合写作业,灯管老台灯放厨房厕所等临时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几年在姥姥家见过类似的,因为灯管频闪太明显,所以先用白炽灯泡台灯凑合写作业,灯管老台灯放厨房厕所等 ...

换灯管就行啊

网友C:
好象有人专业收这种老灯放在闲鱼卖高价  ,几百元起

网友:
不是灯管出问题乱闪的频闪。类似CRT显像管扫描频闪,手电筒低成本PWM调光频闪。要去除频闪也可以,底座换成电子变压器解决,自带变压器线包留着当配重铁。九几年我用的E27螺口台灯最方便,白炽灯泡不亮后,直接换质量好点阳光牌等节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人专业收这种老灯放在闲鱼卖高价  ,几百元起

几十元左右的还是有的,进口台灯基本都是几百,这个台灯就花了98包邮,灯管90,加上10块运费花了100,变压器45包邮,一共相当于花了243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元左右的还是有的,进口台灯基本都是几百,这个台灯就花了98包邮,灯管90,加上10块运费花了100,变 ...

 外壳感觉一般了

网友:
所以这些都是玩情怀的?老式镇流器加上荧光灯管,100Hz的频闪,眼睛疲劳,搁现在的标准早就是该扔掉的了。 至于前面有人问为啥不需要启辉器的原因,我家原来有一个类似的,是有个手动按钮开关直接短时间按一下连接灯丝启动的。那时候念中学,冬天早晨去教室,日光灯启辉器总有坏掉的,不是闪灯,就是启动不了。所知手里经常备一根硬芯电线,直接捅启辉器座来解决问题。

网友D:
我的天哪,原来这么值钱,想想两百多都能买到很不错的led台灯了,,,,,,,,,,,,,,,,,,,,楼主土豪

楼主:
看有人说让我再晒背景里的老物件,那就发吧,这个成色挺好,卖家都打理过了,接线全部正确,完全符合我的强迫症要求,所以我就没再拆开打理了,比日本的便宜,80包邮的。再附上之前买的两套成色不太好的上海产的,看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哪,原来这么值钱,想想两百多都能买到很不错的led台灯了,,,,,,,,,,,,,,,,,,,, ...

值不值钱, 要的人不多

网友E:
显色效果垃圾,频闪严重死了,还是不如LED好用耐用了:Strive:

网友:
日光灯最不适合做台灯,优点是不会像灯泡那样烤的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色效果垃圾,频闪严重死了,还是不如LED好用耐用了

呵呵!Ra 85还不够吗?

网友:
很眼熟啊!原来以前收藏的国产的绿色铁皮台灯是摩仿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