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股电源线正负极怎么确认

楼主(2021-01-31):
双股线,一边是纯黑带参数,一边是黑色带白条,哪是正负极?

以前买的DVE剪线电源,卖家后焊的电源线,准备从焊点再焊接一条线,光猫和路由器共用一个电源,应该可行吧?
电路小白,没有万用表,有也不会用,咨询下大家,怎么焊接才是内正外负?

网友:
没有万用表,有也不会用,那你还是不要动手的好,很多线并不是按照规范做的,找个朋友做吧。

网友:
一般是白条是正极,不过这个一般非常不准
我买个2条线,刚好是反的
所以最好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
没有万用表的话,拿插头负极和其中一根线去短路一个电池, 能打火的就是

网友:
带白条的是正极

网友:
2根线放嘴里,哪根麻就是正极……

网友:
电源都拆开了,看一下电路板上电容的极性,看一下哪根线是正极的不就好了吗?
线的话找个LED搭一下就能分出来吧

网友:
行业惯例是带白线的是芯极(有的电源芯极是负,所以不能说带白线就是正)

网友:
万用表捅一下是最稳的。常见带白色是负,纯黑的是正,万一想楼上说那样,反了就烧了,还是捅一捅吧

网友:
用万用表最保险。电源端可以顺线路找到电解电容看极性。

网友A:
沒万用表可接一个低压灯泡接低压电点亮灯泡试。

网友:
楼主没万用表吗?
这个谁也不敢说清楚吧,只能说大多数一般是带白色的是正极

楼主:
没有万用表,还真是难办
话说,买个便宜点的表要多钱

网友:
一般DC插头中间的金属极是正极,你用万用表测量下孔内金属与哪根线连接就行了。

网友:
看红色圈内,DC插头中间为正极。

楼主:
两节镍氢充电电池接黑线联一只led灯珠,接外圈金属碰了一下,灯泡烧掉了,可以确认黑线通外圈为负极

为什么LED这么不耐。。。两节镍氢2.4V,电流很大吗

网友:
不到10元可以买到能用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
一般是白条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万用表可接一个低压灯泡接低压电点亮灯泡试。

灯泡不分正负吧

网友:
v这么说烙铁也是没有了, 不好接线啊
手头没有万用表的话,会用遥控器啊,测量电线通断

网友:
我从马家买的4元数字万用表好像叫什么380d,用特价红包减了2元,到手1块多。测电压电流电阻,随便造,不心疼哈哈。烙铁30w也才几块钱,入门装备吧。用灯泡电池可以测单独线的里外,而不是两根同时测,就是能分出来哪根通芯,哪根通外。再看电源的板子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就好了。最好不要两个设备共用一个电源,电流不够会带不动两个设备,轻的不工作,重的烧毁设备。